求助:开启定时器中断后,键盘的松手检测失效

楼主(2011-08-12):
我用的PIC单片机
如果不开启定时器中断
用查询的方法
标准的    检测低电平     延时去抖           再次检测

这样是没问题的

可是开启了  定时器中断后

松手检测就失灵了

单击按键成连发了

请教各位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当然有解决方法
改变你按键检测方法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明示~~~~~~

网友B:
写的什么软件,怎么中断还会影响按键扫描?中断里都干了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中断里做的定时

基本上的思想就是    按下第一个按键开始计时
当0.5秒内再次按键
判断为双击

当1秒内无点击

执行单击程序

请指教

网友C:
是不是多个中断有优先级的问题导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