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M有源晶振接5v电源输出只有0.9v,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8-12):
我的晶振是50M,接5v电源输出峰值只有0.9v,我的解法就是再骑电源引脚加了2滤波电容,一大一小,地引脚直接接地,用示波器看输出引脚,频率是50M,但是峰峰值才0.9v,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你示波器是20M的吧

楼主:
示波器是100M的

网友B:
电路输出太高的频率,本来就不会很高的幅度的。人家硅芯片也需要反应时间的。

网友C:
2滤波电容

网友D:
最好是画个图,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E:
我遇到过楼主的问题,示波器上观测的档位调在1V了吧,所以无论怎么看可能只看到0.9V,楼主可以改着试试

网友F:
手册说的可以到多少幅度??

网友G:
地线的长短对观测的波形影响很大
500M的示波器看50M的波形

网友H(2012-07-3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而且我用示波器观察输出得到的是三角波,50M,峰峰值是只有0.7V,我的示波器是200M。

网友I:
不知道表笔本身会不会对结果产生影响的,猜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