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成本的USB转232

楼主(2011-08-12):
PL2303HX不好用,死机了重起电脑才行。
CH341兼容性一般。
FT232最好,太贵了。

我只用RX,TX,GND三个信号,波特率用到19200

大家推荐一下,还有什么好用价格便宜点的IC?

网友A:
啊。。。死机重启电脑啊,我第一次听说。重查不行?
你详细说一下吧,我觉得是pc串口驱动的问题。

网友B:
usb转232本来就很便宜,还设计什么啊

网友C(2011-11-01):
c8051f340 or 320

网友D:
CP210X系列都可以,,,很多模块厂商使用的都是这个系列

网友E:
PL2303HX,表示从未出现过问题。估计是楼主电脑不对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