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出自行车运动方向???

楼主(2011-08-12):
如题 用什么传感器可以检测出自行车运动方向???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哈

网友A:
电子罗盘

网友B:
你指什么方向?如果是前进后退的话 可以在车圈上放两个磁铁,车架上放一个干簧管或霍尔元件然后检测他们的导通顺序来判断方向,还可以用一个小直流电机,用两个二极管区分出正转反转电流,从而得到两个信号。
要是指东南西北那就用罗盘吧 也不贵

网友C:
一共需要3个感应器才能感应出方向。

网友D:
2个正交霍尔就可以了吧。但要转半圈才知道方向
分辨率要求高用AB相编码器

网友:
意图不明确,如3L所问。

网友E:
没看太明白

楼主:
谢谢哈 呵呵 就是比如说是骑自行车 自行车的方向是左拐还是右拐 想检测出是左还是右的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 呵呵 就是比如说是骑自行车 自行车的方向是左拐还是右拐 想检测出是左还是右的方向

网友F:
车轮带动一只小直流电机,,,,根据小电机产生的电压方向来判定前进或后退

(只是绑定上去有点难度)

网友G:
左转右转,在车把上加一个电位器就好了

网友H:
机械的可靠,直接用两个微动开关,往那边转那边的开关就导通

网友F:
左转右转需要检出吗?你骑自行车转弯持续时间也没2秒..........有何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做那种虚拟骑车 就是前面有个屏幕是画面 路什么的 前面有个真的自行车 人在上面骑 在画面里显示骑的效果 所以想测出速度 还有左转右转的方向 好让画面跟着骑的动作相应的动作 呵呵 现在主要这个方向怎么识别没有想好啊

楼主:
不知道用加速度传感器能否实现呢??? 谢谢大家帮忙喽 呵呵

网友I:
装个电位器!行不?

网友J:
商业电玩里很多啊,用电位器的。

网友K:
有想法,很好!

网友L:
方法N多,但主要是看你的机械结构如何做。

网友M:
用一个增量型编码器就可以检测出来。

网友N:
检测前进后退用霍尔或者光电传感器,左右转用电位器连在车头转轴上,连角度都可以测出来,想长寿,用旋转编码器。

网友O:
楼上正和我意。

网友P:
呵呵,,在转向处,安个霍尔传感器!!

网友Q:
用微动开关好点,型号:LEVER_SWITCH-IL-1305

楼主:
回复 网友N:
谢谢 电位器是个方法  呵呵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可以试试哈 编码器没有接触过喔 查查资料看 谢谢哈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呵呵 感觉用霍尔开关、微动开关测不出来转弯的角度 如果用电位器可以根据阻值测出角度 再了解下旋转编码器看看是个什么东东 没有接触过哈

网友F:
检 测左右转 的方法可以简单一点,,就是在轴装上一块扇形挡板,并在轴左右两侧各扇形的装上5个红外开关,轴转时带动档板.这样可以检测开关的状态就得到转动的角度了.....比较简单.易实现.

网友R:
用两个红外感应器就可以,通过两个感应器感应的先后顺序来判断车的正转和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 何工这个方法挺好的哈 不需要那么精的角度 还可以知道大概的角度 谢谢哈

网友S:
就用电子罗盘就OK了

网友T:
请教一下,电子罗盘和3轴加速度传感器有什么区别的吗

楼主:
33# 21IC578794042 这个我是不懂 我都没有用过 呵呵 希望了解的人解答下哈

网友U:
水银开关

网友V:
好像这个叫游戏手柄吧,标准的是电位器吧。PC手册上有。现在都用编码器模拟电位器了。

网友W:
学习了,原来直流电机还有这用途………

网友X:
用陀螺仪,或者是电磁罗盘,但是电磁罗盘受到的干扰比较大,也比较贵!!!

网友V(2016-11-12):
IBM机器100K电位器,苹果150K电位器。

网友Y:
用定位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