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 GPIF 新手请教

楼主(2011-08-12):
刚接触CYPRESS产品
在进行CY7C68013 GPIF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拿出来向大家请教下

通过GPIF生成的GPIF.C文件中,有些技术文档说明要改两个变量
  AUTOPTRH1 = MSB( &WaveData );
  AUTOPTRL1 = LSB( &WaveData );

要改为

  AUTOPTR1H = MSB( &WaveData );
  AUTOPTR1L = LSB( &WaveData );

但是我修改后 keil(keil uvision3)编译还是通过不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论坛里面有没有 有没有用过这个的
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论坛里用68013的人很多啊

网友B:
KEIL什么编译问题,参考代码应该没有问题,看看是否是keil一些设置问题,还是试用版本的KEIL。
AUTOPTR1H和AUTOPTR1L是16位的地址寄存器,用来控制CY7C68013A内部的数据指针(Autopointers)。楼主可以看一下数据参考手册的8.8章节介绍。

网友A:
程序还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最后问题是因为 keil要包含CYPRESS的一个库文件\Cypress\USB\Target\Inc
之前做其他的时候都是用KEIL的\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