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路求教

楼主(2011-08-12):
C:\Documents 输入为24V或0V,这里的三极管就主要起到开关管作用了,我用一个三极管也能做同样的功能,为什么要用到2个三极管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可以反相

楼主:
主要就起到这个,如果我这个直接给CPU的IO用的话,那么我也可以用一个三极管咯!

网友B:
主要起到开关管作用

网友C:
如果你不考虑反相的话当然可以用一个三极管
或者接成共基方式的话也可以用一个三极管

网友D:
一个可以反相

网友E:
如果不是为了反相,,,那有可能是为了降低驱动功耗,,,,,也就是说,输入的信号可以很弱也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