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5V同时给一个器件供电,采集信号不正常?

楼主(2011-08-12):
本来目的是任何一个5V开电 都可以采集到这个开关信号(传感器:干簧管)。
单片机3.3V是由VCC整得,单独VCC接上信号采集良好,示波器测量波形没有异常。
当TVCC供电后,开始出错,开关信号误报了,去除了VCC的4148,单独就用TVCC来供电,用示波器测量看出,TVCC未进4148之前,波形稳定,从4148另一端出来后波形异常,

本来一条直线的变成了 如图。
后来座子J2什么都没有接,D3也去除,但还是有误报情况,图中看出已经没有线和它相连接了都可以干扰到。不过这跟信号线在D12旁边走过。

网友A:
去除了VCC的4148,单独就用TVCC来供电

楼主:
我上面说了哦 已经去除了,就是TVCC有问题,VCC单独 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这三个二极管负极应该接一个电容到地。具体电容的大小看你传感器的阻抗。

网友C:
两个5V共地了吗?

网友:
你这个TVCC,是从何而来?换个4148试试呢?

网友D:
怎样解到积分

网友D:
怎样发表帖子

网友E:
TVCC是一个不可以用的电源.
一定要用,,就得加一个二极管整流和电容滤波一下,,让它稳定.

楼主:
VCC 是一组24V电源变得
TVCC是另一组24V电源变得,两者共地了 (lm2576)
上面我说了哦,TVCC未进二极管之前非常稳定,进了过后变的 不稳定了哦  4148一端5V,另一端测量4.8V

网友E:
lm2576 开关电源的开关信号地可能不干净,属于数字地.不能接在采集地上(模拟地)

楼主:
VCC同样也是lm2576整的,我这里的采集只是开关量,高低电平

网友F:
我也觉得是共地的问题,!

网友G:
没见过,为什么要用两个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