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can总线问题

楼主(2011-08-12):
系统中有一个主机,三个从机,分别为从机1,从机2,从机3
在编程时遇到几个问题:
1)在通讯数据时,主机先发送一个数据帧,从机1收到该数据帧后发布四个连续的数据帧,分别为数据帧1,数据帧2,数据帧3,数据帧4,每个数据帧分配不同的ID,规定主机接收前三个数据帧,从机2接收数据帧1,2,4。但是发现从机2只能收到数据帧1和数据帧2,不能发布连续的数据帧么?
2)贴出从机3中部分程序,sdf2_1代表接收到从机2发布的数据帧1,当sdf2_1为1时,执行大括号之间的语句,我用的是单步执行,执行pa.Bits.AC4_ACR=CSSA2.Bits.p_AC4_ACR;这条语句,查看变量时CSSA2.Bits.p_AC4_ACR值为1,但是语句执行后,pa.Bits.AC4_ACR的值仍然为0,好抓狂。。。求帮助。。

if (sdf2_1)
      {

      pa.Bits.AC2_ACR=CSSA2.Bits.p_AC2_ACR;
      pa.Bits.AC4_ACR=CSSA2.Bits.p_AC4_ACR;
      ps.Bits.AC2_ACR=CSSA2.Bits.s_AC2_ACR;
      ps.Bits.AC4_ACR=CSSA2.Bits.s_AC4_ACR;

      pa.Bits.AC2_DC2=CSSA2.Bits.p_AC2_DC2;
      pa.Bits.AC4_DC4=CSSA2.Bits.p_AC4_DC4;
      ps.Bits.AC2_DC2=CSSA2.Bits.s_AC2_DC2;
      ps.Bits.AC4_DC4=CSSA2.Bits.s_AC4_DC4;

     sdf2_1=0;
   }

网友A:
不错,看不懂就是

网友B:
屏蔽规则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