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DSP48E把一些寄存器吸收到内部对timing的影响?

楼主(2011-08-12):
比如   d = a*b+c;
ISE综合的时候会形成一个MAC,而且我还看到如下的报告:
The following registers are also absorbed by the MAC: 。。。。。。

大概就是如果a,b是寄存器的话,有可能吸收到DSP48E这个硬核里面去,这样占用的FF就会少很多,可以减少很多面积。

那这种优化会对timing(可以达到的最高频率)产生好的影响呢?还是差的影响?

个人感觉应该是负面影响,不能既减少了面积,性能也提高了,好处都占了吧。

网友A:
是好的影响,DSP核里面的走线是硬连线,走线更短,频率更高
为什么不可以都占啊

楼主:
可是对外面的影响就是不好的了?
我是这样想的:假设有个a_pre到a的路径,如果a在外面,这样a的位置就很灵活,a_pre -> a ->DSP这条路径就容易满足时序。
一旦a跑到DSP里面去了,由于DSP位置是固定的,那就相当于成了a_pre->DSP这个路径了,这样路径就长了呀。。。。不是吗,假如a_pre也是DSP的输出,这样它的位置也是固定的。。。。

网友B:
:L如果那样的化,你可以取消啊。
吸收进去肯定是好的。

楼主:
如果取消?用keep?

网友B:
嗯,我觉得可以。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