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焊盘上如何增加阻焊区

楼主(2011-08-12):
年纪大有点糊涂了,一时想不明白。

请各位兄弟给出出主意:

要在一排6mm的长焊盘的三分之一处加1mm的阻焊区,防止焊锡流满整个焊盘。
器件只允许焊接焊盘的2mm部分。

在哪个层上处理?

网友A:
做封装时用敷铜做焊盘,阻焊和锡膏层自己按想法处理

要么就在丝印层上画线当阻焊

网友B:
阻焊层是负片形式比较有普通的方法在阻焊层做,但可以在需要阻焊的地方在丝印层画线。

楼主:
丝印层画线不是很靠谱,制板厂经常把丝印搞偏。

2楼的主意值得考虑,多谢!

网友C:
当然不能放在丝印层,这样很容易弄错。建议不要一排6mm的长焊盘设计为焊盘模式,用块模式或线条模式,然后再在阻焊层放置你需要开焊锡位的窗口,这样线路板厂工程人员处理起来好理解些。
我是线路板厂,带过很多线路板厂的资料处理工程人员,希望这点心得能帮到你。

楼主:
恩,LS更专业,非常感谢.

网友D(2011-10-15):
反向思考
焊盘用铺铜代替,然后根据需要再铺铜,分别放在不同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