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hdl中,请高手指点下inout端口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1-08-12):
(无正文)

网友A:
http://apps.hi.baidu.com/share/detail/34847641
看看这个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
注意一个问题,没有任何触发信号的时候,inout线必须是"z"也就是高阻态。

网友B:
应该尽量规避双端口。

网友A:
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只能勇于面对现实

网友C:
注意inout端口是要分配到管脚上的。现在的片子都不支持内部三态了

网友D:
wire q=en?d:1'bz verilog一般这样用的

网友E:
6楼、7楼正解

楼主:
七楼的可以用vhdl写个示范吗?

网友F:
参考下结构

entity top is
    Port (         a               : inout std_logic;                -- 100MHz system clock
                                b          : out std_logic;
                                en         : in std_logic;
                                c          : in std_logic
         );
end top;
architecture abc of top is

begin
   a <= c when (en = '1');
        b <= a when (en = '0');
end abc;

网友B:
6# atua 这个,我还没听说过。
现在不支持,分配到管脚的时候是如此保证三态,有例子么??
给兄弟看一眼。

网友B:
8# 钻研的鱼 鱼,我觉得7楼和10楼不是一回事啊

网友B:
10# SuperX-man Xman, 我觉得你写的和7楼不是一回事啊

网友F:
要么就加个IOBUF吧.以下是模板

Library UNISIM;
use UNISIM.vcomponents.all;
-- IOBUF: Single-ended Bi-directional Buffer
-- All devices
-- Xilinx HDL Libraries Guide, version 11.2
IOBUF_inst : IOBUF
generic map (
DRIVE => 12,
IBUF_DELAY_VALUE => "0", -- Specify the amount of added input delay for buffer,
-- "0"-"12" (Spartan-3E)
-- "0"-"16" (Spartan-3A)
IFD_DELAY_VALUE => "AUTO", -- Specify the amount of added delay for input register,
-- "AUTO", "0"-"6" (Spartan-3E)
-- "AUTO", "0"-"8" (Spartan-3A)
IOSTANDARD => "DEFAULT",
SLEW => "SLOW")
port map (
O => O, -- Buffer output
IO => IO, -- Buffer inout por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I => I, -- Buffer input
T => T -- 3-state enable input, high=input, low=output
);
-- End of IOBUF_inst instantiation

网友G:
回去好好研究下

楼主:
是不是只要在inout端口输出数据后然后给他输出高阻,然后就可以再从inout端口读入数据了?

网友E:
我觉得这个并不复杂。
inout [7:0] data;
assign data = (rd)?data_out:8'bz;
data_out就是内部一普通的寄存器
其他模块用到data的地方,都是输入口

网友E:
这几天调试通信数据总线,想用chipscope抓双向数据总线看看数据的变化,但在chipscope里面总是没有这个信号,各位都是怎么处理?

网友H:
这个我还遇到,回去请教下

网友C:
6# atua 这个,我还没听说过。
现在不支持,分配到管脚的时候是如此保证三态,有例子么??
给兄弟看一眼。
引用 网友B:

你没听说过什么?
什么例子?

楼主:
在数据读、写的时候我采用了状态机,先往inout写,把数据送出去;然后我把inout端口输出高阻,读的时候就直接从inout端口读了。还在试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