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射频滤波问题

楼主(2011-08-12):
请教各位如何减小对讲机(射频)对运放产生的影响?
总是会在干扰下输出一个非常大的电压,估计是输入级把干扰信号进行检波并转为直流进行输出,造成对后级电路的影响。使用单级运放做积分电路,反向放大等电路都会受到这种干扰。
1请高手帮忙推荐几款内置RF滤波器的低功耗运放。

2如采用整机(变送器)屏蔽,曾试过产品本身的不锈钢/铸铝外壳没有明显效果,该如何进行屏蔽干扰?

网友A:
屏蔽,滤波。
没有内置RF滤波的运放的。

楼主:
屏蔽,滤波。
没有内置RF滤波的运放的。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有呀。我就用过INA333内置滤波器的仪用运放,这次不想用仪用的。

网友B:
有一款运放,不过功耗太大,4-20mA电路不太适合,我用了好像没多大效果,同样我和楼主一样也再寻求如何消弱对讲机对变送器的干扰,不妨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A:
OPA333是运放。
INA333是仪放,说法上理解偏差,应该是专用的放大器,不应该说是运放。
我确实没有见过有单独的运放带RF滤波抑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