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BQ24765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8-12):
各位大哥大姐,我最近用BQ24765+c8051f330搭了一个电池充电电路,原理图基本按照PDF上典型应用电路。
    我现在SMBUS的时序、数据都写对了,然后CE,VREF,SMBUS都拉高了,DCINA=19V,VDDP=5.96V,按说都满足充电开始条件了。可为什么BQ24765输出电压只有0.23V左右呢?空载时BOOT输出是1.226V,我接了一个电压为8.4V的电池,然后BOOT输出13.4V了,DCINP输出电压还只有.23V左右。
    注:空载时,经过大概5分钟,发现BOOT输出变成5.55V,DCINP输出电压0.48V,求解惑,谢谢!!!!

网友A:
上原理图一看。

网友B:
SMBUS很复杂的,得慢慢熟悉

楼主:
BQ24765 PDF里面有个原理图。

楼主:
SMBUS 通信良好,我写进BQ24765寄存器的数据都能读出来的

楼主:
DCINA ACIN VDDP VFO FBO 电压也正常,看了芯片的原理图,都满足充电开始条件了啊《搞不懂哪里问题,哪位大哥大姐帮下忙?好人有好报

网友B:
找TI的FAE 啦

楼主:
目前只能升压到11V,输出电流1.5A,想升到14.4V,6A.怎么办?各位大哥大姐...救救SOS

楼主:
TI 说的都是空话...

网友C:
以前找的TI的技术支持,过来搞了好久,哎,,,,,用的BQ27510

网友D(2014-03-13):
可以用纬图的USB-I2C适配器调试下,支持SMBUS和PMBUS总线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