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电专家

楼主(2011-08-12):
从频谱仪上看到的信号时这样

问:是ASK信号还是FSK信号?为什么?
不是来考人,是来请教人的:(

楼主:
问题太低级,被无视了么

网友A:
一个波峰的是ASK,目前一般的FSK是2FSK,是两个波峰的。但观察的时候要把带宽尽量设小点,如200K左右,才能看清楚是几个波峰,因为有些FSK信号频偏设置比较窄。

楼主:
一个波峰的是ASK,目前一般的FSK是2FSK,是两个波峰的。但观察的时候要把带宽尽量设小点,如200K左右,才能看清楚是几个波峰,因为有些FSK信号频偏设置比较窄。 ...
引用 网友A:

阁下终于现身了,的确是二进制FSK
还请再解决我下面的疑惑:
2FSK还是FSK信号,观察如收音机FM信号,波峰是光滑的,波形左右略微晃动(晃动的幅度就是调制的声音信号吧?)。。
这个难道是由于频率过快,而视觉上产生的2个波峰的错觉

网友B:
是FSK信号,FM信号之所以不是这样是因为FM信号调制的带宽较高,同时信号相比一般数字传输内容更无规律。

网友C:
这个信号好像示波器没接地线

网友D:
调下分辨率带宽

网友A:
FM是不会有两个叠加的波峰的。FM是模拟信号,FSK是数字信号,2FSK之所以有两个波峰,是区分1和0.

楼主:
FM是不会有两个叠加的波峰的。FM是模拟信号,FSK是数字信号,2FSK之所以有两个波峰,是区分1和0.
引用 网友A:

两个波峰区分1和0?
FSK数字信号不是以频率变化来区分信号的吗?

网友E:
应该是F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