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单片机,想问下外围的电路 IC 都是怎么选择的?

楼主(2011-08-12):
我发现市面上讲单片机的书 尤其是51的 总是离不开那几样 LCD1602    DS1302 DS18B20     AT24C0X     ADC0832    貌似有蛮多芯片出了有些年头了 为什么这些芯片一直没有新的替代呢 还是因为做的比较好成本也低了没有被替换的需要

总是这些芯片   自己想搞点别的就不知有什么可以用了  那么多功能不同类型不同的IC 都是怎么找的呢

还有在学单片机的时候 外围电路很多时候都是书上搭好了 基本只要打代码  但是有时候搞不懂那些外围电路为什么那样搭接 比如电阻怎么选 电容怎么选 更麻烦些还有电感 三极管 稳压管光电什么的

很多时候感觉做起来都没有动力 觉得人家都搞完了 而且自己搭 没有书上给的思路也什么都弄不成

网友A:
有时候照着做都不一定成功,
建议你老老实实按书上讲的做
完全熟练后再自己推陈出新。
有些东西经久不衰是有他的道理的

网友B:
这就是coder和硬件工程师之间的区别。硬件设计是基于需求的实现,是对自己知识的综合应用,是需求和代价间的权衡,这些芯片有这个活力,是因为设计得很经典,有性能比他们更好的芯片,但不是所有芯片都这么好买到。

楼主需要做的是,去研究这些芯片的数据手册,看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再常去芯片厂家网站转悠,慢慢经验就多了。

网友C:
~~学习了
和楼主一样,也有这样的感觉。
其实单片机只是很小的一块,你有的学了。。

网友D:
~~学习了
和楼主一样,也有这样的感觉。

网友E:
那么你就去搞懂为什么要那样接。去搞懂电阻为什么要那样选。电感为什么要那么大。 学硬件的话,我相信不久后都会了解这些的。

网友F:
一开始照抄 慢慢就懂了  积累啊

网友G:
要慢慢来得,  如果你能 对这些常见的 芯片 应用自如的话,以后遇到其他陌生芯片也就得心用手了。

网友H:
那看来你要补充一些硬件的知识了

网友I:
建议先学硬件,再学软件。

网友J:
不是说没有替代,而是他们是应用最多、资料最多,对初学者来说是最容易上手的。
“很多时候感觉做起来都没有动力 觉得人家都搞完了 而且自己搭 没有书上给的思路也什么都弄不成”,眼高手低是学不到东西的。

网友G:
同意楼上, 眼高手低是学不到东西的, 我现在 51没学好 就学了AVR , 在AVR没学好的情况下 又买了 好多PIC,  有点好高骛远!

网友K:
学校是学基础,只是教你应用
芯片那么多,你不可能每个芯片都教你一边吧!

网友L(2011-09-24):
我觉得51是基础,51学好了学其它单片机就要上手快点

网友M(2011-11-11):
现在学51,51比较好懂,易上手,懂的人多,好请教。

网友N:
每块芯片都会有一些经典的外围电路 好好学习芯片pdf

网友O:
和楼主的感觉差不多,但是当你需要,自己搭建一块电路的时候,对于新手来说,确实困难,不能很好的把握硬件电路的稳定性,自己搭个最小系统试试,你就知道,需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网友P:
“很多时候感觉做起来都没有动力 觉得人家都搞完了”
既然楼主不清楚为什么那些外围电路要那么接,为什么还会觉得人家都搞完了呢?拿一个人家没搞过的东西,你会么?做技术,最忌浮躁。

网友Q:
最新芯片的资料 可以问一下 我啊  QQ:522390457

网友R:
楼主你要看到他们背后都是IIC SPI 1-Wire 等总线控制 器件在变 总线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