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灾报警器 剩余电流检测互感线圈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8-12):
电流互感器就是一个N匝线圈,电线从线圈中穿过,线圈输出经调整后送入AD,请教下线圈的工作原理,电磁场方向,线圈产生的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A:
交流。
当零线与火线只有一根穿过时,检测的是工作电流。
当零线与火线两根一起穿过时,检测的是漏电流。

楼主:
2# caner_hn 是靠什么原理检测的。电线的磁场是怎么分布的,线圈得到得电压大概什么波形,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A:
变压器原理,GOOGL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