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层板,怎么让通孔元件只有底层的PAD ,顶层没有

楼主(2011-08-12):
单层板,怎么让通孔元件只有底层的PAD ,顶层没有PAD。在altium designer 里。

网友A:
你要设置焊盘只在底层,但这个操作比较麻烦;
1、可以在PCB中双击焊盘,在弹出的焊盘设置项中设置焊盘,顶层、中间层为零。
或者在封装库中设置焊盘属性,再更新到PCB,具体操作折磨下自己。

网友B:
单面板你只放一层线路就行了,线路板厂在输出时只要见你只有一层线路就知道是单面板了。注意的是你线路上最好要放上字符,字符的正反面一定要正确。以便线路板厂处理时好分清正反面。你不要顶层底层都放线路就行了.

网友A:
LS的方**确的,一般如果画单面板就是在一面画线就好。
比如在顶层放置插件元器件,焊接面在底层,贴片元器件放置在底层,并在底层拉线。

楼主:
是的 我同事也是像3楼那样说的。2楼的方法也可以。那可不可以只在顶层走呢?在顶层走线,焊盘也在顶层,这样对通孔元件是不是会不好焊接呀,对贴片的没关系吧。

网友B:
回复5楼,通常单面板在底层走线,你习惯顶层走线也行。焊盘不会影响的。通也焊盘有孔径设置,贴片焊盘是没有孔径设置的。只是要注意正反面要弄清楚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