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规则疑问

楼主(2011-08-12):
PCB的设计规则中有“短路许可”“电源层连接方式”,不明白短路与否、电源的连接方式对电路有什么样的影响?如何来选择?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的路过。。。。。。。。。

楼主:
说的就是这个啊,没说清楚么?

楼主:
没有热心人么?

网友A:
线路短路当然有影响了,短路了还怎么工作?
下面那个是连接方式,图示是热焊盘连接方式,也可以设置成直接连接,VIA一般就直接连接,焊盘为了避免焊接散热过度引起虚焊一般采取热焊盘形式。

楼主:
我理解,这个短路允许是同一个网络中,线可不可以有交叉点的意思吧?不知道对不对,好像不是平时那个短路。
第二个,没太明白。这个是电源层的连接方式,意思是电源层与表面的焊盘的连接方式?你所说的虚焊指焊盘与电源层连接不好?

楼主:
大家对这个问题没兴趣?

网友A:
基本没有,因为这些基本没有去考虑,只是注意下第二个VIA的连接方式,一般都是设置成直接连接;焊盘就采取热焊盘连接。

网友B:
1、有短路允许画板就灵活很多了
画没网络的板时短路允许就很有用了,
2、有些通过内电层连通电源的元件脚也要作热焊盘处理,
   还有你分割内电层,也可能用到!

网友C:
第一个,表示不明白。。
第二个,多层板中的电源层,其中VIA的链接方式问题,如PA2729所说即是

网友D:
第一个一般用不到。11楼说的是一个用到的例子。我能想到的例子是天线,例如PIFA天线,馈点的网络不是地,但又是与地连在一块的。你可以为这个天线设立一个允许短路的规则,也可以不管,只是每次跑DRC会看到短路错误。

网友E:
:)再次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