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TFT显示屏高手帮忙看看,另求分分要怎样获得

楼主:
8位的时候,使用4控制线,9位的时候,使用3根控制线
但是显示屏上都有五条控制线啊
CS,RESET,WR,WD,RD,
另,有没有高手,能看出,LSA0,LSDA,LSCK,这是什么信号啊,接TFT哪个脚

楼主(2011-08-12):
另外这个芯片好怪哦,芯片上有好多关于LCD的寄存器
好像不是io模拟的,这种芯片是不是带LCD控制器的

网友A:
我的见解不一定对:
首先他是串行的数据,所谓的8位,9位是串行的,不是有8根数据线。(我用过并行的,有很多数据地址复用线)
lsclk就是时钟,lsda就是数据,串行的,9位方式时连A0的功能也加上去了。LSCE是选通,要发数据他要低才有效。A0不清楚要你自己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