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8-12):
今天在看那个晶闸管的资料,一直不懂阴极和门级间的那个二极管是起什么作用,过压保护?过流保护?希望哪位大牛能帮我具体分析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不到图,重发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能看到嘛?

网友B:
看不到图啊,LZ再发

网友C:
看看图再说吧

网友D:
我猜得应该是过压保护。后面如果接的负载时感性的。当突然掉电时会产生瞬时的高压。为了防止反向击穿三极管的。这个二极管也叫做续流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应该能看到图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应该能够看到图片了

网友E:
既不是过流保护也不是过压保护,起加快关段的作用,MOC3081—83是一个光耦器件,当上面为正下面为负和光耦受光时,电流通过R1降压经6脚进入这个光耦器件,再从4脚再降压输出,给下面那个晶闸管给予触发电压使其导通,当交流电改变方向时,他能加快原先导通的晶闸管截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交流电改变方向的时候可控硅就该关断了,我还是没弄清D1和D2是怎样让它加快关断,能否帮我分析下这个过程,先O(∩_∩)O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是指将光耦里面那个晶闸管快速关断还是指外围的那个SCR快速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