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啸叫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我设计一个3V/200A的开关电源,但当电流达到在80A左右时,变压器开始啸叫并伴随直流输入电压不问~~~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检查过自己的变压器,匝比是25:1,使用铁氧体,磁通量没有达到饱和。
下图照片1是没有输入时的驱动信号,下图照片2是在电流为80A时的驱动信号

照片  (1.87 MB )

照片  (1.85 MB )

网友A(2011-08-12):
你看看输出电压震荡频率是多少

网友A:
输出电容多大啊,什么拓扑结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buck回路,我的是直流电压,好像没有震荡频率,驱动的频率是10KHz。

网友B:
变压器啸叫90%都是因为环路不稳。

网友C:
可能是电流过大造成了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