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充电电路原理

楼主(2011-08-12):
这是飞利浦HQ26型剃须刀的电路。电路图是在网上找到的,根据实物对照错的地方在图中括号内标注。
情况是在不接电池的情况下,测量电池两端电压时为直流330V,极性刚好电池的极性相反。接入电池测量电压为直流2V,过一段时间电压上升到3V左右。接入的是1.5V的镍镉电池,电池已经不耐用了,现在有一个镍氢电池不
知道能不用在此处

网友A:
不加电池,量到的是交流的峰值电压,是有这么高。镍镉电池抗过充能力比镍氢好,可以不要保护电路,你还镍氢,注意不要长时间充电问题不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你的意思是这个电路用镍氢电池不好吧?那如何利用现有的电路,加以改造用于镍氢电池呢?如果可以请给予指教。

网友A:
正规来说,应该加充电管理芯片最简单,但是你得重新做电路板,成本够你重新买一个了。你就用镍氢好了,控制时间,坏不了的。

楼主:
在线有的板上稍加改动不可以吗?改为这个电路如何?电源改为阻、容降压,两电路比较看需要改动的不多。

网友B:
本人才疏学浅,请教楼主!
    你给出的这个新电路图 是恒压还是恒流,我看原图是恒流。

网友C:
求 人 指点一下,这个充电器 电路工作原理 。谢过。

网友B:
楼上的,工作 原理 很简单 呀,应该能看明白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就是一个初学者,对于原理一知半解,只能照猫画虎的复制电路,制作、修理一些家用电器而已。

网友B:
爱好兴趣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