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液晶屏上播放广告

楼主(2011-08-12):
让广告视频或图片显示在液晶屏幕上。用8位单片机来做麻烦吗?
最好是有专门播放广告视频或图片的IC就更好了。
有哪位仁兄做过这样的项目啊?有好的建议不?大家。

网友A:
没有这样的IC的……兄弟。

网友B:
哎这样的问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首先你要知道液晶屏的原理,然后你又要懂如何控制它,又要懂如何写程序,又要懂MCU这种东西。又要懂得文件操作,甚至操作系统之类的事,再深入点可能说几天都说不完。不过用8位单片机恐怕比较难。我建议你直接用电脑接到显示器上省事些,否则要认真恶补一下电子电路知识面不然无法做。

网友C:
你如果是静态广告,刷屏速度没啥要求的话,单片机可以。或者有的单片机速度高的话,实现一般的功能小case

楼主:
如果就是显示几张图片在不断切换这样呢?用单片机来做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D:
用点阵显示不就行了吗,多少X多少的位图一下子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