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防反接疑问

楼主(2011-08-12):
做锂电保护,现遇以下问题:

使用42V充电器给10节电芯充电,外围保护电路保护值为43V,
需要在充电器给电芯充电时,反接后不工作的功能,若在锂电
保护板的充电回路中接个二极管,这样会造成压降,导致电芯
容量充不满
望大家给点建议,多谢啦!!!

网友A:
做个4MOS桥,或者用电压比较器和两个反向串联的MOS做电压检测反馈,这都是被动方案。主动一点用带你吃的电压来驱动电路工作,那就复杂了~~

网友B:
其它方法只会比串二极管复杂

网友C:
串个二极管最简单,压降0.7V能有多少?不会造成充满容量多大的差异。如果在意,可以把42V提高到42.6V

网友D:
嫌吃电压你就串肖特基好了,每种方案都有代价的。

网友E:
想简单,串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较低,想获得更低的压降,用MOS管。

网友F:
要低压降的话用MOS管,一个MOS管+两个电阻就搞定了

网友G:
如果确实很重要,就用继电器——极性不对就不接通

楼主:
如图示,若在充电回路中加个MOS,这样的话,与充电使用的MOS形成了反向串联,这样我的这颗MOS能正常打开吗?另外若充电口短路,这颗mos是不是还需要外接部分电路去关断它?有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