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蜂呜器电路设计电路方面。

楼主(2011-08-12):
请问这个R66在蜂呜器的起了什么作用。

网友A:
最主要的作用是保证BUZZ在高电平时,三极管可靠截止,同时也还有负反馈的作用。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C:
R66和D4都是多余的,此设计书呆子化了。

网友D:
R66确保Q22可靠关断。
特别是Q22高温时,特别明显。

网友E:
1、D4不需要.
2、R66有一定作用,如果要求不是特别高,在此电路中去掉也无问题

网友F:
D4是多余的,蜂鸣器不是感性负载,不需要续流二极管
R66也没用,如果BUZZ输出的高电平是5v,可以保证有效截止,没用。如果是3V,也不能截止,没用。
总之都没用。

网友G:
哈哈,看回复两大阵营,高手的区别就在这里,见识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E:
R66并非毫无用处,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用处还是存在的,分析还是要打不少字的,俺就不打字了.

网友E:
如何IO口我开漏输出,那R66的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C:
如何IO口我开漏输出,那R66的效果就出来了
引用 网友E:

开漏也不会叫的,硅管漏电流小,要多高温度才会体现出来?还有蜂鸣器叫两下又有啥害呢。加个东西给生产采购管理带来的麻烦都比这个大。

网友H:
回复 楼主:
在BUZZ端没有输出时,其电平是不确定的,加上上拉电阻是为了给一个固定电平,保证三管截止。

网友E:
开漏也不会叫的,硅管漏电流小,要多高温度才会体现出来?还有蜂鸣器叫两下又有啥害呢。加个东西给生产采购管理带来的麻烦都比这个大。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这么说,叫两下对产品性能无影响,但对用户体验可有大影响,所以能避免还是尽量避免掉,当然避免的办法不一定非得这么设计,别的办法也能避免或降低。

网友I:
可能输出波形要好一些,抗干扰要好

网友J:
为什么非得这样接,一端接高电平,另一端用NPN管驱动不更好

网友K:
R66可以控制低电位时的集电极电流,调节其阻值可以改变ic。

网友C:
为什么非得这样接,一端接高电平,另一端用NPN管驱动不更好
引用 网友J:

一样的道理。

网友L:
其实D4也是有作用的。当蜂鸣器用的是无源、有源的话。当然用压电式的就不用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