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蜂呜器电路设计电路方面。

楼主(2011-08-12):
这个R66在电路中起了什么作用,感觉如果导通了电蜂鸣器的电流会很大吧。

网友A:
防止三极管饱和。

网友B:
R66是为了增加可靠性而加的,是给输出漏电流提供通道。
这个是电磁式的蜂鸣器,线圈会有电阻,一般是几百OHM,因此三极管会饱和的,但是由于内阻的存在,电流也不会很大。一般为几十mA左右。

网友C:
这是基极的上拉电阻,当基极连接的MCU电平不定的时候给基极提供高电平,从而使蜂鸣器不响。
否则当IO口被意外设置成输入或三态时基极电平不确定,有可能造成蜂鸣器误响

网友D:
当MCU的IO是开漏输出, R66起到上拉作用

网友E:
上拉电阻

网友F:
二极管何用?请答

网友G:
第一次见这电路,开眼了。

网友:
小弟在此
大胆问一下单三极管饱和后有什么现象???

网友:
小弟在此多谢了:handshake麻烦高手回答!!!!!!!!!!!

网友H:
没看出R66有什么作用
如果是模电里的基本放大电路 采用电阻分压来提供偏置 具有稳定工作点的作用 但是在这里 仅仅是做一个开关关用
另二极管是用来续流的

网友I:
原野之狼老师感谢!学习

网友J:
R66 增加电路可靠性

网友K:
回复 网友B:
同意3楼的看法

网友L:
13楼这样说明显是经验不足

网友H(2011-09-11):
13楼这样说明显是经验不足
引用 网友L:

这没什么的,说错很正常,正确的期待大家补充,我也好学习下~

网友M:
R66使三极管稳定的导通活截止。
二极管是防止返向尖锋电流。

网友N:
回复 网友F:
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