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 测温 方法

楼主:
请教21的高手,我在用万用表测温的时候,在测温档,用测温的探头,只有一个小点的那个。
    我用探头的小点  点在芯片上 和 将探头的小点及边上的线横放贴在芯片上,温度有较大差别,请问这两种哪种方式比较准确

如图中的那个探头

网友A(2011-08-12):
这个‘小点’是热电偶。

不清楚该表是否做了热电偶测温的温度补偿,一般来说,只拿那个传感器测量温度点相对准一点。

热电偶测温一般情况下精度都做不高。

网友B:
万用表测温度本来就不准,用那种热电偶的数字测温表好点。

楼主:
如何知道该电表是否做过温度补偿呢?
传感器测量温度点又是指的什么呢

网友C:
万用表测温度不准的,数据仅供参考,没必要纠结这2种测试方法。
曾经测试过一个继电器触点的温度,我是把这个探头用锡埋入的。

网友D:
测温要注意环境的干扰,楼主的方法之所以数值差异较大就是环境导致的热散失,要准确测量芯片表面的温度需要使用专用的点测温仪,使用常规方法不论是热电偶还是集成式温度传感器都要非常注意方法,热电偶还相对简单点,用胶布将热电偶贴在芯片表面,然后按最终成品的封装形式装机,经足够长时间的热稳定后读出的数值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