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

楼主(2011-08-12):
(无正文)

网友A:
有问题,线是避开了,但焊盘为什么没有避开?

楼主:
不知道为啥,做更大的覆铜时,或者覆铜在底面儿时,线好像都没避开。这应该是啥原因呢?

楼主:
用实体的覆铜,焊盘和引线就可以避开,谁给解释解释,还是我设置的不对?

网友A:
这个我也无语了。

网友B:
规则都打开了吗?

网友C:
覆铜时设置下网格的大小试试

网友D:
搞不懂 ,我试了下没问题

网友E:
手工增加一个网络;
把 A 给这个网络;
重新覆铜.

楼主:
覆铜时设置下网格的大小试试
引用 网友C:

网格大小不同,效果不同

楼主:
覆铜与不同的网络距离不同,这个距离是跟哪个参数有关,是布线间距么?

网友F:
估计是网络问题

网友G:
你的A也是GND

楼主:
是不同网络间的间距没有设置,增加个间距规则就好了,但是问题又有了:为什么实体覆铜时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