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在pads2007中直接加一个16脚的插座

楼主(2011-08-12):
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用pads2007画好的PCB,现在老板说让再加一个16脚的插座,把输出电压再做一路,,可是我用的是orcad+pads,现在想问下如果不更新原理图直接在画好的pcb上可不可以加这么一个插头,谢谢,小弟是个新手,最好能给点具体操作步骤,这可是第一次做板啊,求指导!!

网友A: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在ECO 编辑状态修改。

出现的编辑工具就可以添加元器件,连接线等等。

楼主:
谢谢斑竹,已经解决了,感谢版主这么快速,有效地详细点的指导!!
顺便把自己的初次作品上传一下,求大家拍砖指导!

网友A:
哥们还是要加强布局方面的知识额。参考下《PCB布局经验谈》 这个帖子,
还有这本书虽然比较老了,但还是比较有参考意义《郑诗卫-印刷电路板排版设计》。
或者在21IC下载频道搜索下布局方面的书。
你这个电路板电源走向明显混乱,没有遵循规则,但我也没法一言两语能说明白。

楼主:
谢谢斑竹的高见,我得加把劲啊,以后还要想版主多多学习

网友A:
千万别学我,现在还为两顿饭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