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1-08-12):
3.利用ClassWizard定义CMSComm类控制对象
打开ClassWizard->Member Viariables选项卡,选择CSCommTestDlg类,为IDC_MSCOMM1添加控制变量:m_ctrlComm,这时你可以看一看,在对话框头文件中自动加入了//{{AFX_INCLUDES()  #include "mscomm.h"  //}}AFX_INCLUDES (这时运行程序,如果有错,那就再从头开始)。

双击对话框的程序是这样的,
// vc004Dlg.cpp : implementation file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vc004.h"
#include "vc004Dlg.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undef THIS_FILE
static char THIS_FILE[] = __FILE__;
#endif

这是怎么回事?下面有个文件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