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电源过一分钟电压就从5V变到2V左右

楼主:
做了个电路,然后接上电之后刚开始正常,但是一分钟之后直流源的电压就开始变化,从原来的5V变到2V差不多,每次都是这样,不知道是为什么,请问是因为PCB覆铜覆得不好的原因吗?本来电路在面包板上面搭是可以实现的了,检查也没发现短路,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求指教。

网友A(2011-08-12):
楼主是空军,啥信息都没有,让人家咋分析?

楼主:
这个是PCB图。

网友B:
得有原理图啊

楼主:
这是原理图,麻烦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A:
电路板画得确实不咋地。楼主做两件事,第一检查下整机电流,如果不大,再等到出现故障时候从输出点开始往输入倒着找问题,看哪个地方的输出和你设计的时候想的不一样。

网友C:
你的线也够山路十八弯了!

楼主:
7# pa2792 嗯,技术不是很好,还得改进。

网友D:
lz,你这原理图全是些集成芯片你让人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