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安装的疯了

楼主(2011-08-12):
连着安装卸载4次不成功,我无价的青春都是这么耗费的

楼主:
双击启动程序时就出现下面的:
No license was found for feature pwrshell. You have specified the following license location:
Using MGLS_LICENSE_FILE environment variable=C:\flexlm\license.dat
Using MGLS_LICENSE_FILE registry=c:\flexlm\license.dat
Using LM_LICENSE_FILE registry=c:\flexlm\license.dat
Using FLEXlm default locations for license files.

Please see the Mentor Graphics Licensing Quick Reference for help in setting
license locations.

点击确定之后又出现:
Security system wasn't properly initialized: License request for pwrshell feature failed. The program will run in demo mode.

然后就进入demo模式了。
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是不是被mentor给查封了??

网友A:
呵呵,我刚开始时也是这样

网友B:
回复 楼主:

安装的哪个版本?用的win7系统?

网友C:
估计是7了

网友D:
pads 在win7上不行啊,pads9.2可以。其它版本要在xp上才行。

网友E:
换一下操作系统,确认你的PADS版本,由提示“ License request ”着重看看你的license

网友F:
License无效啊...

网友G:
找找问题原因,慢慢就解决了!

网友E:
楼主别那么悲观啊,习惯习惯

网友H(2012-06-07):
我的也是,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I(2014-04-09):
同志们,我的也是如此!我的是WIN7 旗舰版  64位  也是出现上述问题,也在困或中

网友J(2015-08-06):
引用 楼主:
双击启动程序时就出现下面的:
No license was found for feature pwrshell. You have specified the follow ...

我安装的是PADS9.3绿色版,电脑为XP系统,安装完打开layout出现 No license was found for feature pwrshell,我是安装在D盘,在安装盘内找到pads9.3\pads9crack\绿化批处理文件,双击下,再次打开软件时就不会再有提示进入DEMO版了

网友K:
我重新生成了一个license就好了。
哈哈哈。

网友L(2016-02-22):
这个还看下你的电脑的操作系统支持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