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高手推荐一个低压单电源宽带的集成运放

楼主(2011-08-12):
如题,低压(<=3V),单位增益带宽大于100M  急急急啊!!!!!!

网友A:
你这个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啊...

网友B:
intersel做运放比较强大。里面应该有。
http://www.intersil.com/products/pt/parametric_table_13890.asp

网友C:
NSC、TI一大堆

网友B:
ls说的不对,我查过TI没有,bw>=100M至少是5.5V的.

网友B:
ADI有,高速运放。

网友D:
这个要求并不高呵,很多此类的运放了,比如SGM8051/2/4,工作电压2.5~5.5V,-3dB带宽在250MHz,单位增益带宽在100MHz以上:
最关键的是价格会比TI\ADI等同档次产品低不少,性能不输于一流产品,交货期短

网友E:
看看电流型的吧

网友C:
to 5楼
自己看

网友F(2015-05-14):
圣邦微,代理,送样,Q 463280305

网友G:
OPA355,SGM8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