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工字磁芯产生的磁场强度最大?

楼主(2011-08-12):
我现在有一个磁感应耳机,就是将音频信号通过功放进行功率放大,负载接一个线圈,电生磁的原理来产生一个变换的磁场驱动磁感应耳机发声,就是说产生的磁场越强传输到磁感应耳机的距离越远,目前的测试结果,在网上买的一个音频信号阻抗测试仪的,可能不怎么好,用铜线绕来用音频阻抗测试仪测试只有0.1~0.2欧姆,一般来说功放的阻抗要求是4欧姆的,在朋友那里找了一个工字磁芯做的音圈,用阻抗仪测试只有0.45欧姆,但是也能用,距离能满足要求。现在根本不会设计这个,不知道需要些什么参数,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正好完全谐振,没有能量损耗则效率自然最高,磁场场强如同电场场强,电势差和距离都有关电场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