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合泰指令JMP $+1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12):
跳转到$+1地址?

有什么好看的,查一下HOLTEK的指令表就可以了。

楼主:
指令集概要里只有指令周期,但实际运用中要知道指令的字节数,
是不是合泰指令都是单字节指令
如:jmp $+2。如果是单字节,是可以理解为跳后面第二条指令 ,如果不是,请指教

网友A:
你管它是否单字节指令干什么?

是否是单字节指令只表示该指令的编码长度,和它具体实现什么功能怎么跳转是两回事,不相干。

$+2的意思就是当前(PC指针+2),在执行jmp的时候如果PC指针是100,则跳转到PC=102的地址。

如果jmp是多字节指令,则以最后一个PC计算。

如果你害怕混乱,建议直接用标号方式,例如:
tabl1:jmp  tabl2
         nop
         nop
tabl2:jmp  tabl1

网友B:
如果不能确认就用写标号,这个准没错。
有100份把握你就用$+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