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工作电压接+24V和-5V行吗?(工作电压为+-22V)

楼主(2011-08-12):
请问下大家:OP07数据手册上写的电源电压是正负22V,我看到有的op07的+vcc接24v,-vcc接-5v是什么原因呢?这样不会损坏芯片吗?还有这么接的话,输出电压的范围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A:
没问题,只要+VCC+|-VCC|不超过44V就不会有问题。
最大输出电压的范围大概是接近供电+21V~-2V

网友B:
这个没有问题的....哈哈.....刚用OP07 玩了下....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放大负的信号复制不能超过2V,超过部分会出现截止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