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关于菜农大叔M0板子串口电路

楼主(2011-08-12):
菜农板子上单片机的DTR和RTS被串口控制了。如果你打开了串口,同时在KEIL MDK里仿真或下载程序的时候会报错误。此时关闭串口即可。

缥缈九哥 22:46:19
板子的RST和PB15给串口软件控制了。

yaoyyie2003 22:46:29
哦,了解了

yaoyyie2003 22:46:52
不能复位,所以下不进程序?

缥缈九哥 22:47:03
特别是RST给接管了,SWD好像就会出错。

yaoyyie2003 22:47:29
好。明白了,谢谢9哥

网友A:
菜农板子上单片机的DTR和RTS被串口控制了。如果你打开了串口,同时在KEIL MDK里仿真或下载程序的时候会报错误。此时关闭串口即可。

缥缈九哥 22:46:19
板子的RST和PB15给串口软件控制了。

yaoyyie2003 22:46:29
哦 ...
引用 楼主:

艳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