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4-5个定时器的单片机?

楼主(2011-08-12):
需要一款单片机,有两个定时器用来计数,另外一个定时器用来定时,看了89C52的数据手册就是3个定时器,但是我还需要使用串口往外发送数据,这应该还需要一个定时器吧?这样一来C52就不满足需求了,各位有没有用过4个-5个定时器的单片机?帮忙推荐几款,能顺便说说性能最好了,谢谢啦!
以前没用过PCA,不清楚能不能满足需要?
需求是这样的:
1.有一个定时器1在外部中断从高电平到低电平这个时间段内记录数值(测周期法,T=N*Ts)
2.一个定时器2作为定时器定时基(比如0.1S)另外一个定时器3作为计数器记录另一路的数值(测频法T=TS/N)
3.还有个定时器作为串口通信时钟

网友A:
非要51的单片机?

楼主:
什么型号都行。现在是选型阶段。当然了,价格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呵呵

网友A:
是自己做着好玩还是做产品?如果做产品的话选项要考虑到问题很多,楼主连需要多少只脚的片子都没说!

网友B:
STM32,比较低配的也有4个。高密度的芯片有7个好像。不过和51这些已经不是一个凳次了,性能当然是没话说

网友C:
普通51中带PCA51功能的,光PCA就可以当5个定时器使用
如89C51Rx系列

网友D:
建议用stm等cm3或者cm0的。性能会好很多

网友E:
用外部中断0和中断1计数就可以了呀,你要多高频率,频率高了收到的数据也不是51能处理得过来的

网友F:
51系列单片机可以用PCA做定时器用。很多51单片机都带有PCA模块。

网友G:
stc12c系列的你看看  带pca的

楼主:
做产品用,呵呵

网友H:
STM8 STM32 很多了 PIC18F4620 很多片子都有

楼主:
STM32有些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