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DATASHEET里的放大倍数有什么用处

楼主(2011-08-12):
怎么样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放大倍数呢?
某个三极管的DATASHEET里 有个表 如图(2N1711 三极管) 红框处

有在各种条件下测得的放大倍数
那如果我想要的条件参数跟表的完全不一样 比如我想要IC=5mA VCE=8V 那我得的放大倍数会是多少呢?
另外 这个表是怎么测得的 就是三极管在怎么样的接法下测得的

网友A:
“三极管在怎么样的接法下测得的”
当然是共发射极接法。

表中列出的三极管放大倍数,是最小值(有一个是最大值),亦即小于(或大于)此值为不合格。实际的某一支管子,其放大倍数很可能比列出的最小值大,当然也比最大值小。
你的要求(我想要IC=5mA VCE=8V ),具体到每支管子的放大倍数,可能相差很远。即使是同一批管子,这支与那支也各不相同。
实际的电路中,应该设计成放大倍数在手册规定的范围内均可正常工作。

网友B:
一般说,三极管放大电路,都设计成对放大倍数有最小的要求。很少设计成要求一个特定放大倍数的,因此三极管的数据表里,一般给出最小放大倍数。很多经典的三极管放大器,其性能与放大倍数有关,倍数越大则性能越好,但倍数比较大的时候,再增大也用处不大了。那种过渡依赖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的电路,除非故意的或则特殊需要,否则不是一个好的设计。以前老书有一种说法:放大倍数越大则电路越不稳定,是一个误区,只适合简单的、特定的电路。

至于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只要在放大区,则变化不是非常大,可以参考特性曲线。一般是Vce电压越高则倍数越大,电流越大则倍数越小(当然非常小的电流下倍数也变小),温度越高则倍数越大。

楼主:
“三极管在怎么样的接法下测得的”
当然是共发射极接法。

表中列出的三极管放大倍数,是最小值(有一个是最大值),亦即小于(或大于)此值为不合格。实际的某一支管子,其放大倍数很可能比列出的最小值大,当然也比最 ...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中, 应该设计成放大倍数在手册的规定范围内 那这个范围是不是规定管子在放大状态下的任意IC VCE下得到的放大倍数在这个范围内
还有这个范围在哪看的

网友A:
4楼:
当然是从厂家给出的datasheet看。
某些厂家仅给出某一测试条件,同时给出合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图示即为Fairchild生产的9018三极管,Ic=1mA时放大倍数从28到198都算合格。

从你贴出的表中也可以看出。

网友C:
补充一点,一般晶体管放大倍数都大于100,所以计算时最小值选100。

楼主:
意思就是   没有想要放大多少倍就能放大多少倍的管 ?
如果在应用中 管子的接法不是测试的接法(共射) 预想的参数也和测试的条件参数不一样 那么实际得到的放大倍数就是自己在手册给定的范围内猜一个吗?

网友D:
hfe是三极管H参数,全称“共发射极低频小信号输出交流短路电流放大系数”,

网友B:
回9楼,单管放大倍数有限,几百倍就不错了,例如LM394在1mA下保证300倍,也有的运放的输入管采用超Beta管的,但现实中很少见。如果需要更大的hFE的,可以用达林顿管(复合管)。
我在3楼提到了特性曲线,可惜现在教科书应该都不讲了吧?而且三极管的手册里也几乎找不到,只能在网上找个图:

来自:http://www.dzsc.com/data/html/2008-4-24/62457.html
其中,曲线下面稀疏上面密集,代表小电流下放大倍数小。曲线向右上倾斜,代表Uce越高则倍数越大,而在左边曲线收敛代表饱和后放大倍数很快下降。

网友A:
9楼:
就算你在一大堆管子里面挑选出了一支,其电流放大倍数恰好满足你的要求(这已经非常困难),环境温度一变化,这支管子的电流放大倍数也会变化。

“实际得到的放大倍数就是自己在手册给定的范围内猜一个吗”
对某支管子,只要是合格品,其电流放大倍数一定在手册给定的范围之内(否则不合格),实际上是多少,只能自己测量。

楼主:
这里真好 来这来对了

网友E:
张见识了

网友E:
长见识了。。。

网友:
是10楼说的那个样子啊

网友F:
如果你拿来当开关用,作用不大

网友G(2013-01-31):
:),这个问题讨论的和有价值,因为我是初学者,正在愁怎么找静态工作点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