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烧不近程序

楼主(2011-08-13):
各位老师,我在对带有PIC18F45J10的板子烧程序时总有很多烧不近去得,有的提示是写保护了,有的是说找不到IP地址,外观看过了,没问题,有的是PIC18F45J10坏了,其他不知道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还望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1、写之前先擦除掉原来的程序。
2、找不到IP地址则不知道从何而来了。
3、PIC的芯片没那么容易坏,反而是很难坏。

楼主:
yewuyi老师你好,之前没烧过程序,有的是量的管脚短路了,但很个别的,绝大多数是没事的,把芯片换了也烧不进去,但看外观是没问题的,对了,不是对它单独烧,它是焊在板子上得,板子上还有FDS6675Z,HDLV075A,究竟是哪问题了也找不出来,可惜我也没电路图,我修理能力只是在表层上得,也怀疑过是晶振的问题,但换过之后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