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高手进来解决下哇

楼主(2011-08-13):
最近用到数码管,发现有明显晃动情况。
      就我理解,数码管只要刷新频率在40HZ(25ms)左右,应该就能稳定显示。我采用T1中断方式标志扫描(3个数码管,分别7ms左右进行一个的扫描(3*7=21ms)),
  可是结果还是会有晃动,为什么呢??

网友A:
定睛看都有点闪的,你那上个1、2米远看看呢。

网友B(2012-04-03):
可以尝试一下再加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