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1-08-13):
我用51单片机串口与电脑通信,电脑用串口调试软件,结果发现当电脑发送的数据小于15时准确率很高,发送16时单片机接收到数据为32,而发送的数据大于32小于64时单片机接收到数据都加了32.
例如我发了个10(16进制)每次返回都是48。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大哥能帮帮忙啊?
虽然我自己觉得源程序没问题还是附上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an=P1^0;
sbit wei=P1^1;
int m=0;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uchar code table2[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位选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i,j;
   for(i=n;i>0;i--)
   for(j=0;j<85;j++);
}
void display()
{
   char a[3],temp=0,c=2;
   char b;
   a[0]=m/100;  //百位
   a[1]=m%100/10;  //十位
   a[2]=m%10;   //个位
   if(a[0])
      b=3;
   else if(a[1])
             b=2;
            else
               b=1;
    temp=0;
    c=2;
    for(b;b>0;b--)
    {
          wei=0;
          duan=1;
          P0=0x00;
          P0=table[a[c--]];
          duan=0;
          wei=1;
          P0=0xff;
          P0=table2[temp++];
          delay(1);  //延时
     }
     if(m<=8)
     {
        switch(m)
     {
            case 0x00: P2=255; break;
            case 0x01: P2=254; break;
            case 0x02: P2=252; break;
            case 0x03: P2=248; break;
            case 0x04: P2=240; break;
            case 0x05: P2=224; break;
            case 0x06: P2=192; break;
            case 0x07: P2=128; break;
            case 0x08: P2=0; break;
     }
     }
     if(m>10)
     {
        switch(m)
     {
            case 0x0b: P2 &=0xfe; break;
            case 0x0c: P2 |=0x01; break;
            case 0x0d: P2 &=0xfd; break;
            case 0x0e: P2 |=0x02; break;
            case 0x0f: P2 &=0xfb; break;
            case 0x10: P2 |=0x04; break;
            case 0x11: P2 &=0xf7; break;
            case 0x12: P2 |=0x08; break;
            case 0x13: P2 &=0xef; break;
            case 0x14: P2 |=0x10; break;
            case 0x15: P2 &=0xdf; break;
            case 0x16: P2 |=0x20; break;
            case 0x17: P2 &=0xbf; break;
            case 0x18: P2 |=0x40; break;
            case 0x19: P2 &=0x7f; break;
            case 0x1a: P2 |=0x80; break;
     }
     }

}
main()
{
  SCON=0x50;  //设置串行口工作模式为方式一,允许接收
  PCON=0x00;  //设置波特率
  TMOD=0x20;  //设置波特率
  TH1=0xfd;   //设置波特率
  TL1=0xfd;   //设置波特率
  EA=1;
  TR1=1;
  RI=0;
  ES=1;   //打开串行口中断
  TI=1;
  while(1)
  {
         display();
  }

}
void Chuankou(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if(RI==1)   //若接收完毕则开始取数据
    {
        RI=0;
        m=0;
        m=SBUF;
        TI=0;
    SBUF=m;
    while(!TI);
    }

}

网友A:
程序的可读性不好

网友A:
能看出来你B 是位数,你c是啥啊?temp又代表啥啊?你这么长个程序注释还不到位,你自己看到行,别人一看就看不下去了,谁有时间给你慢慢找错误啊。你尽量让大家明白点

网友B:
main()中的ti=1?这有点小问题.
还有a[]你可以考滤用unsigned char ,而不是char.m用unsigned int.
另外c51的程序中最好不要用a, a[]做变量名.

网友C:
小于15时准确率很高

楼主:
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由于前段时间出去了,没能及时回复各位实在抱歉。
本人已将程序按照各位的建议做了改变,现粘贴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an=P1^0;
sbit wei=P1^1;
unsigned int m=0;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段涎?
uchar code table2[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位选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n)
{
   uchar  i,j;
   for(i=n;i>0;i--)
    for(j=0;j<85;j++);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post[3],temp=0,c=2;
   unsigned char b;
   post[0]=m/100;  //百位
   post[1]=m%100/10;  //十位
   post[2]=m%10;   //个位
   if(post[0])
      b=3;
   else if(post[1])
             b=2;
            else
               b=1;
    temp=0;
    c=2;
    for(b;b>0;b--)
    {
          wei=0;
          duan=1;
          P0=0x00;
          P0=table[post[c--]];
          duan=0;
          wei=1;
          P0=0xff;
          P0=table2[temp++];
          delay(1);  //延时
     }
     if(m<=8)
     {
        switch(m)
     {
            case 0x00: P2=255; break;
            case 0x01: P2=254; break;
            case 0x02: P2=252; break;
            case 0x03: P2=248; break;
            case 0x04: P2=240; break;
            case 0x05: P2=224; break;
            case 0x06: P2=192; break;
            case 0x07: P2=128; break;
            case 0x08: P2=0; break;
     }
     }
     if(m>10)
     {
        switch(m)
        {
            case 0x0b: P2 &=0xfe; break;
            case 0x0c: P2 |=0x01; break;
            case 0x0d: P2 &=0xfd; break;
            case 0x0e: P2 |=0x02; break;
            case 0x0f: P2 &=0xfb; break;
            case 0x10: P2 |=0x04; break;
            case 0x11: P2 &=0xf7; break;
            case 0x12: P2 |=0x08; break;
            case 0x13: P2 &=0xef; break;
            case 0x14: P2 |=0x10; break;
            case 0x15: P2 &=0xdf; break;
            case 0x16: P2 |=0x20; break;
            case 0x17: P2 &=0xbf; break;
            case 0x18: P2 |=0x40; break;
            case 0x19: P2 &=0x7f; break;
            case 0x1a: P2 |=0x80; break;
        }
     }

}
/*************主函数******************/
main()
{
  SCON=0x50;  //设置串行口工作模式为方式一,允许接收
  PCON=0x00;  //设置波特率
  TMOD=0x20;  //设置波特率
  TH1=0xfd;   //设置波特率
  TL1=0xfd;   //设置波特率
  EA=1;   //开中断
  TR1=1;  //开定时器
  RI=0;
  ES=1;   //打开串行口中断
  while(1)
  {
         display();
  }

}
/**************中断函数******************/
void Chuankou(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if(RI==1)   //若接收完毕则开始取数据
    {
        RI=0;  //串口接收中断清零
        m=0;
        m=SBUF;        //接收数据
    }

}

按照4楼的建议改后,问题还是没解决。前面的显示函数不存在问题。只是主函数和中断函数不知是否有错误,所以对主函数也加了注释。希望高手们能多多指点。

网友D:
首先要把程序搞规范
串口中断中不能先清零RI再读取SBUF,应该先读取SUBF再清RI,另外TI也要处理

楼主:
多谢ls指导!以后多注意!TI也要处理?这个不理解。为什么呢?

网友E:
7楼: 不要误导菜鸟

一般先清零RI
     JBC RI, SUB_RX
     JBC TI, SUB_TX
        RETI
SUB_RX:
     PUSH ACC
     MOV A, SBUF
     '''''
     RETI

网友F:
波特率准不?测过没?咋测的?

网友D:
7楼: 不要误导菜鸟

一般先清零RI
     JBC RI, SUB_RX
     JBC TI, SUB_TX
        RETI
SUB_RX:
     PUSH ACC
     MOV A, SBUF
     '''''
     RETI
引用 网友E:

好好看书吧

网友G:
楼主问题描述不是很清楚,你说的单片机收到的数据错误,是LED上显示错误,还是串口返回也是错的?
如你前面的程序,单片机接收一个自己会马上将其发回电脑
你设置串口发送接收都选一样的模式(如16进制,这两个设置不一致也会误导一些问题出来),看串口接收的内容是否正确,如正确则是显示部分的问题,如不正确则是串口部分问题

楼主:
串口接收的内容也不正确。
在网上看到说如果单片机的晶振是12M的话波特率会有误差,我的单片机晶振是12M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
串口接收的内容也不正确。
在网上看到说如果单片机的晶振是12M的话波特率会有误差,我的单片机晶振是12M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引用 楼主:

你是真正的高手啊,
设计的时候都不计算波特率的,有没有误差,误差多少,有没有影响....

网友H:
你用T2定时器做通讯波特率发生器好了,12兆晶振除非那种非主流的51用T1定时器才行

楼主:
不好意思。我就没做硬件,直接在开发板上实验的。开发板上是12M的晶振,我还能怎么去设计波特率呢?

网友E:
换12M晶振 or 降低bps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尽信书不如无书。支持8楼的说法。
什么时候清中断是和系统有关,开始清和最后清有时候和系统有关系。并非一定要开始就要清标志。

LZ的问题根本就不在清不清标志位这个问题上。

网友I:
受益匪浅!!!!!!都是蛟龙!!!!!

网友J(2012-06-28):
使用的晶振是不是符合要求,像51在进行串口通信时采用的是11.0592mhz的晶振,而不是使用常用的12mhz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