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手机短信从发出到收到一般是多长时间?

楼主(2011-08-13):
因开发一种发短信的项目,需要了解这个问题。盼望各位对我如下看法提出异议:
先谈我的看法:
1、90%在10秒内能收到;
2、5%在30秒内能收到;
3、3%超过了30秒;但1小时内还能收到;
4、2%超过了一个小时,甚至根本收不到了。

楼主:
估计因各地的网络状况不同,时间长短有区别的。

网友A:
收不到的几率没那么大吧:o

网友B:
楼主可以用短信回执功能

网友C(2011-10-05):
如果一定要实时 可以打电话,发dtmf
如果不需要实时,可以发短信,然后回复确认短信。

网友D:
一般立刻就到

网友E:
这个与电信运营商的网络相关.

网友F:
如果网络信号差,怎么回收不到的呢???

网友D(2011-12-01):
一般立刻就收到了

网友G:
和网络有关系吧   忙的时候慢点  也不至于回到一个小时吧   不太可能出现收不到的可能把

网友H(2012-01-07):
应该是和网络有关系吧,前几天,感觉有时发短信,几十分钟后才收到。

网友I(2012-02-23):
倒霉半天不到

网友J:
人生路漫漫啊

网友K:
不一定哦,运营商的网络,手机信号强弱等因素有关。

网友L:
LZ统计的很好,觉得差不多级是这样

网友M(2012-06-30):
9# kfzy6 春节的时候呢?:lol

网友N:
若程序中连续发的,每条短信之间没有任何时间间隔的话,则短时间内收到的概率打打降低,甚至根本收不到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