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 M0扫描按键 大侠拍砖

楼主(2011-08-13):
今年大二 开学大三  玩M0有一年了 暑假无事 小弟M0写的按键扫描的 请匠人、菜农各位大侠拍砖,M0搞了一个调度器,暑假不出去游玩的话 ,应该可以完成,到时上传源码,请高手指点:D

main.c

#include "LPC11xx.h"                                                   /* LPC11xx 外设寄存器定义        */
#include "gpio.h"
#include "u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tick.h"
uint8_t  TMR20MS;
uint8_t  TMR40MS;
uint32_t key =0 ;
void TimeEvent(void);
void DelayMS(uint32_t dly)
{
  uint32_t i;
  while (dly-- > 0) {
     for(i = SystemFrequency / 1000; i > 0; i--);                       /* 延时1ms                      */
  }
}
int main (void)
{
uint8_t datatest[] = "sunshitao" ;

SystemInit();                                                     /* 系统初始化                   */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 << 6);
KeyPin_init();
UARTInit(115200);
SysTick_Config( 200000 );  //系统定时时间4mS
UARTSend(datatest, 10);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1 << 16);
KeyQueue.out = 0;
KeyQueue.in  = 0;
while (1) {
  TimeEvent();
}
}
void TimeEvent(void)
{
uint8_t KeyValue;
if(TMRInt4ms标志寄存器){
  TMRInt4ms标志寄存器 = 0;
  if(++TMR20MS > 5){
    TMR20MS = 0;
    KeyFSM();
  }
  if(++TMR40MS > 10){
   TMR40MS = 0;
   KeyValue = KeyRead();
   if(KeyValue != 0xff){
    UARTSend(&KeyValue,1);
   }
  }
}
}
/********************************************************************************************************
**  End Of File
********************************************************************************************************/
key.h

#ifndef KEY_H_
#define KEY_H_

#define P0KEYMASKEDIN          0x8FE
#define P2KEYMASKEDOUT     0xFF

#define X0           ( 0xFE )
#define X1          ( 0xFD )
#define X2          ( 0xFB )
#define X3          ( 0xF7 )
#define X4          ( 0xEF )
#define X5    ( 0xDF )
#define X6    ( 0xBF )
#define X7    ( 0x7F )

#define Y0          (0x8FC)
#define Y1          (0x8FA)
#define Y2          (0x8F6)
#define Y3          (0x8EE)
#define Y4          (0x8DE)
#define Y5           (0x8BE)
#define Y6    (0x87E)
#define Y7    (0x0FE)

#define UNVALID 0xFF

#define PULL_DOWNBIT    ( 1 << 3 )
#define KeyQLEN 8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KeyBuffer[KeyQLEN];
                                        uint8_t out;
                                        uint8_t in;
                                } KeyQ;
extern KeyQ KeyQueue;

extern void KeyPin_init(void);
extern uint32_t  Key_scan(void);

extern uint8_t KeyFSM(void );
extern uint8_t KeyRead(void);
#endif
key.c

#include "LPC11xx.h"
#include "uart.h"
#include "gpio.h"
#include "key.h"

#define LED1          (1 << 0)
#define LED1INIT()   LPC_IOCON->PIO3_0 &= ~0x07;LPC_GPIO3->DIR |= LED1
#define LED1OFF()    LPC_GPIO3->MASKED_ACCESS[LED1] = LED1
#define LED1ON()     LPC_GPIO3->MASKED_ACCESS[LED1] = 0

enum KeyFSM_Enum //按键状态有限状态机
{
    _Key_Idle=0,
    _Key1_down,
    _Key1_press,
    _Key1_up,
    _Key_confirm,
};

KeyQ KeyQueue;
void KeyPin_init(void)
{
    //PIO0_1--PIO0_7保留chip默认设置;PIO0_11设置为IO口
    //PIO2_0--PIO22_7保留chip默认设置
        LPC_IOCON->PIO0_1 |= PULL_DOWNBIT;
        LPC_IOCON->PIO0_2 |= PULL_DOWNBIT;
        LPC_IOCON->PIO0_3 |= PULL_DOWNBIT;
        LPC_IOCON->PIO0_4 |= PULL_DOWNBIT;
        LPC_IOCON->PIO0_5 |= PULL_DOWNBIT;
        LPC_IOCON->PIO0_6 |= PULL_DOWNBIT;
        LPC_IOCON->PIO0_7 |= PULL_DOWNBIT;
        LPC_IOCON->R_PIO0_11 |= 0x01;//PIO0_11默认不是IO口,配置为IO口
        LPC_IOCON->R_PIO0_11 |= PULL_DOWNBIT;

        LPC_GPIO0->DIR &= 0x0701 ;         //PIO0_1--PIO0_7、PIO0_11设置为输入
        LPC_GPIO2->DIR |=  0xFF;         //PIO2_0--PIO2_7 设置为输出
        LPC_GPIO2->MASKED_ACCESS[0xFF] = 0xFF;

        LED1INIT();
}
uint32_t  Key_scan(void)
{
        uint32_t Key_coordinate;
        uint32_t Y_coordinate = 0x0;
                         Key_coordinate = UNVALID ;
        LPC_GPIO2->MASKED_ACCESS[P2KEYMASKEDOUT] = X0;        //p2.0输出低电平 扫描X0
        Y_coordinate = LPC_GPIO0->MASKED_ACCESS[P0KEYMASKEDIN];
        if( (Y_coordinate & P0KEYMASKEDIN ) != P0KEYMASKEDIN  ){
                switch ( Y_coordinate ) {
                        case Y0 :  Key_coordinate = 0x00;
                                break;
                        case Y1        :  Key_coordinate = 0x01;
                                break;
                        case Y2        :  Key_coordinate = 0x02;
                                break;
                        case Y3        :  Key_coordinate = 0x03;
                                break;
                        case Y4 :  Key_coordinate = 0x04;
                                break;
                        case Y5 :  Key_coordinate = 0x05;
                                break;
                        case Y6 :  Key_coordinate = 0x06;
                                break;
                        case Y7 :  Key_coordinate = 0x07;
                                break;
                          default :          ;
                                   break;
                }
                return (Key_coordinate);
        }

        LPC_GPIO2->MASKED_ACCESS[P2KEYMASKEDOUT] = X1 ;    //p2.1输出低电平         扫描X1
        Y_coordinate = LPC_GPIO0->MASKED_ACCESS[P0KEYMASKEDIN];
        if( (Y_coordinate & P0KEYMASKEDIN) != P0KEYMASKEDIN  ){
                        switch ( Y_coordinate ) {
                        case Y0 :  Key_coordinate = 0x10;
                                break;
                        case Y1        :  Key_coordinate = 0x11;
                                break;
                        case Y2        :  Key_coordinate = 0x12;
                                break;
                        case Y3        :  Key_coordinate = 0x13;
                                break;
                        case Y4 :  Key_coordinate = 0x14;
                                break;
                        case Y5 :  Key_coordinate = 0x15;
                                break;
                        case Y6 :  Key_coordinate = 0x16;
                                break;
                        case Y7 :  Key_coordinate = 0x17;
                                break;
                          default :          ;
                                   break;
                }
                return (Key_coordinate);
        }

        LPC_GPIO2->MASKED_ACCESS[P2KEYMASKEDOUT] = X2 ;        //p2.2输出低电平 扫描X2
        Y_coordinate = LPC_GPIO0->MASKED_ACCESS[P0KEYMASKEDIN];
        if( (Y_coordinate & P0KEYMASKEDIN) != P0KEYMASKEDIN  ){
                switch ( Y_coordinate ) {
                        case Y0 :  Key_coordinate = 0x20;
                                break;
                        case Y1        :  Key_coordinate = 0x21;
                                break;
                        case Y2        :  Key_coordinate = 0x22;
                                break;
                        case Y3        :  Key_coordinate = 0x23;
                                break;
                        case Y4 :  Key_coordinate = 0x24;
                                break;
                        case Y5 :  Key_coordinate = 0x25;
                                break;
                        case Y6 :  Key_coordinate = 0x26;
                                break;
                        case Y7 :  Key_coordinate = 0x27;
                                break;
                          default :          ;
                                   break;
                }
                return (Key_coordinate);
        }

        LPC_GPIO2->MASKED_ACCESS[P2KEYMASKEDOUT] = X3 ;     //p2.3输出低电平         扫描X3
        Y_coordinate = LPC_GPIO0->MASKED_ACCESS[P0KEYMASKEDIN];
        if( (Y_coordinate & P0KEYMASKEDIN) != P0KEYMASKEDIN  ){
                switch ( Y_coordinate ) {
                        case Y0 :  Key_coordinate = 0x30;
                                break;
                        case Y1        :  Key_coordinate = 0x31;
                                break;
                        case Y2        :  Key_coordinate = 0x32;
                                break;
                        case Y3        :  Key_coordinate = 0x33;
                                break;
                        case Y4 :  Key_coordinate = 0x34;
                                break;
                        case Y5 :  Key_coordinate = 0x35;
                                break;
                        case Y6 :  Key_coordinate = 0x36;
                                break;
                        case Y7 :  Key_coordinate = 0x37;
                                break;
                          default :          ;
                                   break;
                }
                return (Key_coordinate);
        }
        LPC_GPIO2->MASKED_ACCESS[P2KEYMASKEDOUT] = X4 ;    //p2.4输出低电平 扫描X4
        Y_coordinate = LPC_GPIO0->MASKED_ACCESS[P0KEYMASKEDIN];
        if( (Y_coordinate & P0KEYMASKEDIN ) != P0KEYMASKEDIN  ){
                switch ( Y_coordinate ) {
                        case Y0 :  Key_coordinate = 0x40;
                                break;
                        case Y1        :  Key_coordinate = 0x41;
                                break;
                        case Y2        :  Key_coordinate = 0x42;
                                break;
                        case Y3        :  Key_coordinate = 0x43;
                                break;
                        case Y4 :  Key_coordinate = 0x44;
                                break;
                        case Y5 :  Key_coordinate = 0x45;
                                break;
                        case Y6 :  Key_coordinate = 0x46;
                                break;
                        case Y7 :  Key_coordinate = 0x47;
                                break;
                          default :          ;
                                   break;
                }
                return (Key_coordinate);
        }
        LPC_GPIO2->MASKED_ACCESS[P2KEYMASKEDOUT] = X5 ;    //p2.4输出低电平 扫描X4
        Y_coordinate = LPC_GPIO0->MASKED_ACCESS[P0KEYMASKEDIN];
        if( (Y_coordinate & P0KEYMASKEDIN ) != P0KEYMASKEDIN  ){
                switch ( Y_coordinate ) {
                        case Y0 :  Key_coordinate = 0x50;
                                break;
                        case Y1        :  Key_coordinate = 0x51;
                                break;
                        case Y2        :  Key_coordinate = 0x52;
                                break;
                        case Y3        :  Key_coordinate = 0x53;
                                break;
                        case Y4 :  Key_coordinate = 0x54;
                                break;
                        case Y5 :  Key_coordinate = 0x55;
                                break;
                        case Y6 :  Key_coordinate = 0x56;
                                break;
                        case Y7 :  Key_coordinate = 0x57;
                                break;
                          default :          ;
                                   break;
                }
                return (Key_coordinate);
        }
        LPC_GPIO2->MASKED_ACCESS[P2KEYMASKEDOUT] = X6 ;    //p2.4输出低电平 扫描X4
        Y_coordinate = LPC_GPIO0->MASKED_ACCESS[P0KEYMASKEDIN];
        if( (Y_coordinate & P0KEYMASKEDIN ) != P0KEYMASKEDIN  ){
                switch ( Y_coordinate ) {
                        case Y0 :  Key_coordinate = 0x60;
                                break;
                        case Y1        :  Key_coordinate = 0x61;
                                break;
                        case Y2        :  Key_coordinate = 0x62;
                                break;
                        case Y3        :  Key_coordinate = 0x63;
                                break;
                        case Y4 :  Key_coordinate = 0x64;
                                break;
                        case Y5 :  Key_coordinate = 0x65;
                                break;
                        case Y6 :  Key_coordinate = 0x66;
                                break;
                        case Y7 :  Key_coordinate = 0x67;
                                break;
                          default :          ;
                                   break;
                }
                return (Key_coordinate);
        }
        LPC_GPIO2->MASKED_ACCESS[P2KEYMASKEDOUT] = X7 ;    //p2.4输出低电平 扫描X4
        Y_coordinate = LPC_GPIO0->MASKED_ACCESS[P0KEYMASKEDIN];
        if( (Y_coordinate & P0KEYMASKEDIN ) != P0KEYMASKEDIN  ){
                switch ( Y_coordinate ) {
                        case Y0 :  Key_coordinate = 0x70;
                                break;
                        case Y1        :  Key_coordinate = 0x71;
                                break;
                        case Y2        :  Key_coordinate = 0x72;
                                break;
                        case Y3        :  Key_coordinate = 0x73;
                                break;
                        case Y4 :  Key_coordinate = 0x74;
                                break;
                        case Y5 :  Key_coordinate = 0x75;
                                break;
                        case Y6 :  Key_coordinate = 0x76;
                                break;
                        case Y7 :  Key_coordinate = 0x77;
                                break;
                          default :          ;
                                   break;
                }
                return (Key_coordinate);
        }
        return ( Key_coordinate );
}
uint8_t  KeyFSM(void)
{
        static uint32_t KeyTemp = UNVALID;
                   uint32_t NewKey = UNVALID;
        static uint8_t  KeyState = 0;
        NewKey = Key_scan();
        if((NewKey == UNVALID)&&(KeyState != _Key1_press)&&(KeyState != _Key1_up)){
                return 0;
        }
        switch(KeyState) {//状态机
        case _Key_Idle:{//空闲
            KeyTemp = NewKey;//保存键值
            KeyState = _Key1_down;//单键按下消抖
            break;
        }
        case _Key1_down:{//单键按下消抖
                        if(NewKey == KeyTemp){//键值不变
                                KeyState = _Key1_press;
                        } else {//单键按下
                                KeyState = _Key_Idle;//空闲
                        }
            break;
        }
        case _Key1_press:{//单键按下
            if(NewKey != KeyTemp)//键值改变
                KeyState = _Key1_up;//单键抬起消抖
            break;
        }
        case _Key1_up:{//单键抬起消抖
            if(NewKey == KeyTemp){//键值不变
                KeyState = _Key1_press;//单键按下
                        } else {
                KeyState = _Key_confirm;//按键确认成功
                        }
            break;
        }
                default:{
            KeyState = _Key_Idle;//空闲
            break;
        }
    }
        if(KeyState == _Key_confirm){//按键确认成功
                KeyState = _Key_Idle;//空闲
                //放入键值缓冲区中
                if(KeyTemp != UNVALID){//如果键值有效,则放入缓冲区中
                    KeyQueue.KeyBuffer[KeyQueue.in++] = KeyTemp;
                    if(KeyQueue.in >= KeyQLEN){//如果"写"跑到了队列尾部,则重新跳回原点
                        KeyQueue.in=0;
                    }
                        return 1;
                }
                return 0;
        }
        return 0;
}
uint8_t KeyRead(void)
{
    uint8_t Value;
    if(KeyQueue.out != KeyQueue.in){
        Value=KeyQueue.KeyBuffer[KeyQueue.out ;
        if(KeyQueue.out >= KeyQLEN) {
            KeyQueue.out=0;
        }
    } else {
        Value=UNVALID
  }
    return(Value);
}

systick.h
#ifndef SYSTICK_H_
#define SYSTICK_H_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TimeTick;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TMRInt4ms标志寄存器 ;
#endif

systick.c
#include "LPC11x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uart.h"
volatile uint32_t TimeTick = 0;
volatile uint32_t TMRInt4ms标志寄存器 = 0;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TimeTick++;
        TMRInt4ms标志寄存器 = 1;
}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欢迎高手指点 共同进步

网友A:
太罗嗦了

网友B:
敬佩!谁能把一个程序缩短一半,就是创新。
最后缩短到一条也不能减了,就叫软件了。可以给人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该怎么改?8x8 64按键 感觉扫描时也只能这样了 该怎么改?指点一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指点一下?不是很明白你的话的意思?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给指点一下?不是很明白你的话的意思?
引用 楼主:

刘前辈的意思------这叫垃圾。
谁能把一个程序缩短一半,就是创新。----- 免强能看
最后缩短到一条也不能减了,就叫软件了。可以给人看了。

网友C:
不过,俺挺佩服LZ的,一个大二学生,能写出如此长篇程序,俺预计,下一个OO就是您!

请别告诉俺,您不知道OO是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高手指点一二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弟是?? 这程序确实繁琐。。。 有时间再改改。。我想不用按键芯片。。扫描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OO听过。。写了本书玩转USB吧。。

网友B:
看看别人怎么写的,才知道自己差在哪。C标准程序可以说都是用箩筐装的,根本不用自己写,需要的时候知道在哪个箩筐里找到拿来用就行了。——这就是C模块的意义,写出来不仅是给自己用,还要别人能看的懂,能重复采用,减少重复劳动。
    也许我一生都想不出、写不出这么精彩的键盘扫描程序。但是我只要看的懂别人的精彩,能利用别人的精彩模块为自己节省时间,随时知道需要的时候在什么地方找到这样的精彩模块,就是了不起的事。有时间做点创新的事,别人没做过的事。

/*  Key arrangement is:   ---------
                          1  2  3
                          4  5  6
                          7  8  9
                          *  0  #
                         ---------

   Supports two function keys ('*' and '#').
*/
/*------------------------------------------------------------------*-

  KEYPAD_Scan()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from scheduled keypad function.

  Must be edited as required to match your key labels.

  Includes two 'function keys' which may be used simultaneously
  with keys from any other column.

  Adapt as required!

-*------------------------------------------------------------------*/
bit KEYPAD_Scan(char* const pKey, char* const pFuncKey)
   {
   static data char Old_Key;

   char Key = KEYPAD_NO_NEW_DATA;
   char Fn_key = (char) 0x00;

   C1 = 0; // Scanning column 1
      if (R1 == 0) Key = '1';
      if (R2 == 0) Key = '4';
      if (R3 == 0) Key = '7';
      if (R4 == 0) Fn_key = '*';
   C1 = 1;

   C2 = 0; // Scanning column 2
      if (R1 == 0) Key = '2';
      if (R2 == 0) Key = '5';
      if (R3 == 0) Key = '8';
      if (R4 == 0) Key = '0';
   C2 = 1;

   C3 = 0; // Scanning column 3
      if (R1 == 0) Key = '3';
      if (R2 == 0) Key = '6';
      if (R3 == 0) Key = '9';
      if (R4 == 0) Fn_key = '#';
   C3 = 1;

   if (Key == KEYPAD_NO_NEW_DATA)
      {
      // No key pressed (or just a function key)
      Old_Key = KEYPAD_NO_NEW_DATA;
      Last_valid_key_G = KEYPAD_NO_NEW_DATA;

      return 0;  // No new data
      }

   // A key has been pressed: debounce by checking twice
   if (Key == Old_Key)
      {
      // A valid (debounced) key press has been detected

      // Must be a new key to be valid - no 'auto repeat'
      if (Key != Last_valid_key_G)
         {
         // New key!
         *pKey = Key;
         Last_valid_key_G = Key;

         // Is the function key pressed too?
         if (Fn_key)
            {
            // Function key *is* pressed with another key
            *pFuncKey = Fn_key;
            }
         else
            {
            *pFuncKey = (char) 0x00;
            }

         return 1;
         }
      }

   // No new data
   Old_Key = Key;
   return 0;
   }

/*------------------------------------------------------------------*-
  ---- END OF FILE -------------------------------------------------
-*------------------------------------------------------------------*/

网友B:
#define KEYPAD_PORT   P1

sbit C1 = KEYPAD_PORT^0;
sbit C2 = KEYPAD_PORT^1;
sbit C3 = KEYPAD_PORT^2;

sbit R1 = KEYPAD_PORT^6;
sbit R2 = KEYPAD_PORT^5;
sbit R3 = KEYPAD_PORT^4;
sbit R4 = KEYPAD_PORT^3;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 谢谢前辈指点,受教了。。。这个程序的宏定义的名字非常清晰,让人一目了然,有效的区分了程序的硬件,驱动层。。应用层。。按键的抬起判断也很精妙 。。。程序收录了  再次表示受教了,,这次写完程序慌张上传   代码没有规范:D

楼主:
回复 网友B:
顺便说一下  也许你不会一辈子都写不出来这样的程序:D

网友C:
恭喜LZ,  能得到刘前辈的指点,技术又上层楼~~~

继续努力,下一个OO,  就是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赶上OO是不太可能了。。呵呵。。。。。

网友C:
OO是二姨家的一面旗子,你的奋斗目标!

刚毕业就混个副总工玩玩,再过几年,升为总工不是梦。

他的老板发话,什么时候OO不想玩技术了,想单干,他老板投资几千万,让他随便玩。

做人做到这个份,应该是您追求奋斗的目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呃。。。确实牛X(我说的是技术)。。。我吃饱 穿暖。。有的住。。就行了,,可惜GCD不给老百姓住的地方。。。我毕业估计也做不了技术。。。毕业就从军了

网友C:
呵呵!

那更要恭喜LZ了,搞技术的能吃饱,穿暖。。有的住。。就已经到顶峰了。。。。。。

不搞技术,不但吃饱,穿暖。。有的住。。不是梦,今后或许身边还会多几个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呃。。谢谢。。。但本人不善言辞,,估计不好混 :'(

网友C:
呵呵!

跟俺一样~~~~  同病相连~~~~

楼主:
高手们 还是贴个代码 或者给指点指点 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习学习吧。。。。不一定就是这个主题了啊。。。。。让菜鸟也进步。。。:D

网友D:
:loveliness:刚来论坛没几天 请问OO是谁,让我膜拜一下

网友C:
呵呵!

贴个代码不值钱,还是思路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值钱,向你推荐两位高手,highgear老师 和 刘前辈,这两位高手是二姨家的一对怨家,一见面就使出浑身的劲PK,  您搜一下这两位高手的贴子,认真拜读一下,分辩出其中的事非,包您胜读十年书~~~  :lol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个人感觉 :不贴代码 只谈思想。。对我等初学者 。。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C:
网上的代码一段一段,经常无头无尾,如您能看懂,已经入门了,抄代码建议还是抄那些质量高一点的教科书为上策,辅以外国人编写的经典C语言例程,多看看自然就能写出好程序,比如,上面刘前辈推荐的程序,就是很经典的C程序格式。

网友C:
NE5532老师有句名言:“学写程序除了背点语句,掌握一些基本技巧外加做好规划之外,真的不需要啥东西,会说话就会写程序。”

原出处:
[侃单片机] 主题:问程序的同学,进来这里吧,别纠结了。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52559

网友B:
有没有发现另外与众不同的特点?
1、好像所有的键盘扫描程序都是先消抖,然后确定键值;也就是说最快的响应应是10~20ms以后了;
2、这个键盘扫描是立即确定键值的。

一个人的键盘响应能够比大多数人快,那就是件了不起的事。

、、

楼主:
回复 网友B:
if (Key == Old_Key){

.........

}
Old_Key = Key;
这两句话的位置,确实精妙。。没看出来 汗颜了:D
再次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OO你的楼下说了。。。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个语法 不难。。。但是写程序得用心才行啊。。。呵呵 对吧 。。。不用心的话什么思想都是白扯了。。。。。用心的话。估计自己就能产生思想,,只不过我们如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吸收他们的思想。。我们会进步的更快

网友C:
LS小盆友说的对,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你说的两位大侠的帖子,感觉没有像你说的那样NB到一塌糊涂的地步   呵呵 。。不好意思不自谦了这次,,,但我们现在说技术 请原谅我的不自谦  谢谢:::::
我估计两位大写计算机组成原理可能学的只是一知半解。。如果计组学的过的去的话汇编根本就不是问题。虽然我汇编只是一知半解,,,,(伪指令不懂,当算数的方法,还是明白)。。学完计组  小弟曾自己设计过CPU。。。只有几条指令,,取指取数据方法简单。。。但最终因为理论不到位,没有付诸硬件(也是没有硬件条件,小弟自学,没有现成芯片 不想动手)。
但是两位的开发经验是摆在那里的。。。
我从来不认为技术多NB的人就多NB。。因为我们都是在用别人的东西。。。
我认为理论(当然理论来自于实践,但不是我们这个级别的实践),指引着我们的前进道儿。。。
小弟不自谦了  忘兄弟见谅。。。

网友E:
楼主大学时就有如此造诣,90后还是有希望的,我大学时连电阻电容都不认识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照片真像我同学。。。。。

网友F:
楼主的程序的却罗嗦。
当使用这么多个 switch(Y_) 时,第一反应是能否合并,例如是否可以使用一个函数来缩短长度等等。
其次是效率问题。这种矩阵式键盘扫描可以利用口线的连续性,简单地得到键码,例如

output = 0x1;
for (i=0; i<OUTPUTCOUNT; i++) {
   KeyPortOutput = ~output;
   input = 1;
   for (j=0; j<INPUTCOUNT; j++) {
      if ((KeyPortInput & input) == 0) {
         return (i*INPUTCOUNT + j);
      }
      input <<= 1;
   }
   output <<=1;
}
return NOKEY;

思路大致如此,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优化。或是得到的扫描码作为 index 查表,可得希望的键码。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前辈指导  小生受教了。。。作为index查表  想法确实新颖。。。

网友F:
可能对你来说新颖,随着你的见识的增加,你就会知道这已是烂大街的做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就在贴点别的烂大街的算法然俺们涨涨见识吧  老师 。。。。。小弟这里先谢了。。。。。。:D   我感觉老师要好好教育教育我们啊。。。。要不然菜鸟永远是菜鸟。。。。。:D 。。。刘前辈给小弟指点了一下 。。感觉受教育不少啊 。。。。。厉害就是厉害 。。。。实力在那里摆着 。。。。。

网友C:
回复 网友C:
看了你说的两位大侠的帖子,感觉没有像你说的那样NB到一塌糊涂的地步   呵呵 。。不好意思不自谦了这次,,,但我们现在说技术 请原谅我的不自谦  谢谢:::::
我估计两位大写计算机组成原理可能学的只是一知半解。。如果计组学的过的去的话汇编根本就不是问题。虽然我汇编只是一知半解,,,,(伪指令不懂,当算数的方法,还是明白)。。学完计组  小弟曾自己设计过CPU。。。只有几条指令,,取指取数据方法简单。。。但最终因为理论不到位,没有付诸硬件(也是没有硬件条件,小弟自学,没有现成芯片 不想动手)。
但是两位的开发经验是摆在那里的。。。
我从来不认为技术多NB的人就多NB。。因为我们都是在用别人的东西。。。
我认为理论(当然理论来自于实践,但不是我们这个级别的实践),指引着我们的前进道儿。。。
小弟不自谦了  忘兄弟见谅。。。 ...
引用 楼主:

回 灰常NB的sunshitao小盆友:

您说的灰常对,这两位老师确实不够NB,当您在技术上如将这两位老师踩在脚下的时候,您已经成为像OO一样,尽管不算超级NB,但也轮得上有名有姓的知名人物了。

当俺第一眼看到您在LZ位写的程序,就感叹,下一个OO要诞生了,一个大二学生,就靠拍脑袋写出如此长的程序,尽管写的是极品垃圾程序,但一看就是一个人才。

OO有啥本事?不就写一本书吗?《OO教你玩USB》!这本书俺买过,翻了几下,主要是翻译国外的一些资料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见解。用词严密,逻辑性很强,是本难得的好书。小OO最大的本事就是即兴发挥超常,上次淘了一个手摇发电机,其中的一个齿轮坏了,俺帮他做了一个,OO随手画了一张齿轮图纸给俺,一个学电子的,能将一张机械图画的如此标准,那个机械功底啊,让俺惊叹!!!

highgear有啥本事?俺同意您的看法,没啥大本事,只不过比您多读几年书,多学了点您不知的烂大街程序罢了。

俺受匠人委托,组织的开源《最“烂”两轮自平衡小车》,更是烂到根,是落后到底的,既摆不上台面就连技术也称不上。

但就是这么一个破玩意,俺曾经提出,只用一个三轴加速度传感器MMA7260无法让小车站起来,这是个世界级难题,目前冒拟全球还没有人能实现,在二姨家,只有highgear老师帮俺用理论验证了这一假设。俺提出,两轮自平衡小车的站立根本不需要用高深的卡尔曼滤波,很简单的比例放大就能实现,而网友们普遍看好卡尔曼滤波,视卡尔曼滤波为镇山之宝,是highgear老师力排众异,指出卡尔曼滤波是很高深的理论,这种简单的“倒立摆”,根本不需要,又推荐了老外写的很详细的“倒立摆”数学模型,俺相信,highgear老师一定看过这篇老外写的“倒立摆”数学模型**,才有此高深的理论见解。

感叹,highgear老师是俺组织开源《最“烂”两轮自平衡小车》活动中,唯一一个能理论交流的盆友。

俺曾经看过分析过全球上百种CPU的指令系统和结构,跟LZ一样,也有自已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一生之中,很想弄一个CPU玩玩,那种8位的很落后的,这样成本好低点,只是指令系统和CPU构架全部按俺的观点自已弄,自已设计,一打听,打一次样拼一次版搞个数颗样片,要几十万,算试样三次成功,得花一百万,俺太穷了,看来此生是玩不起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呃 :D :D 。。。自己搭不是去溜片。。。 运算器  ALU 啥的有专门芯片。。 ALU大多数书上74181  好多学校做实验也用这个。。。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呃 :D :D 。。。自己搭不是去溜片。。。 运算器  ALU 啥的有专门芯片。。 ALU大多数书上74181  好多学校做实验也用这个。。。
    ...
引用 楼主:

晕~~~  那个能算哪门子的CPU ?

最多算个学前班的幼教玩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台  这个东西是用什么MCU做的???我看了 东西不错,,,俺想玩玩。。

网友C:
中颖SH88F2051做的,相当于ATMEL公司的89C2051  MCU。。。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玩玩 不用你的MCU行不行???

网友C:
可以,但在这上不行!!!

不是技术上不行,而是《两轮自平衡车+智能小车DIY》套件已绝版,跟您认识很有缘,原想送您代俺玩,但现在如改派其他用途了,俺就没得玩了,呵呵~~~

如愿意,可起个头,搞个大一号的。
要求:
1. 您负责硬件,软件愿做不愿做俺不管,今后的事。
2. 硬件部分包括很多,主要有如下部分:
  a.  Cortex-M0 核心板 + 仿真下载调试器。
  b.  加速度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及相应放大电路。
  c.  电机功率驱动及其相应电路。
  d.  其他机械结构及其配套部分。
3. 您负责其中的b和c两项,要求俺提,您设计,包括PCB板,在网上公开讨论,公开发表。
4. 要求a部分不制作,俺负责寻求厂商赞助。
5. 俺做您的下手,打打杂,配配套,干点零零碎碎的小事,比如d,  协助您完成整个任务。

这是个怎样的小车呢?
电子部分按站人的大功率驱动标准设计,机械部分按用料考究的玩具标准设计,以便玩家如有兴趣,随时可切换到玩站人的。

其他:
1. 本机仅为二姨家《两轮自平衡车+智能小车DIY》开源活动之延伸,无商业动机,今后您如有兴趣,可自行开淘宝拍卖或找厂家合作,与本次活动无关。
2. 任务完成后,送您一套标准版小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暂时还没这个精力呃。。。。不好意思。。。半年之后或许有时间。。。可能已经晚了。。。。对不住老兄了。。。

网友C:
呵呵!

俺看老兄才高八斗,怎么,这么一点小玩意就打退堂鼓啦~~~

以老兄的才干,这玩意简单的很,随手整几下便成, 哪需花什么精力啊~~~

网友G:
12楼所附的程序,如果在按键扫描前加一个if的话,或许效率更高一点。首先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如果没有就没必有再扫描了,直接往下执行。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I:
呵呵!

俺看老兄才高八斗,怎么,这么一点小玩意就打退堂鼓啦~~~

以老兄的才干,这玩意简单的很,随手整几下便成, 哪需花什么精力啊~~~
引用 网友C:

看了Cortex-Mo的回帖,真是精彩绝伦啊,佩服佩服

网友B:
#54楼
12楼所附的程序,如果在按键扫描前加一个if的话,或许效率更高一点。首先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如果没有就没必有再扫描了,直接往下执行。

呵,显然这是确认有键按下之后的程序,这都不知扫描第几遍了,……
……
Last_valid_key_G = KEYPAD_NO_NEW_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