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L7812的输入电压只要大于12V就行吗?

楼主(2011-08-13):
请教大家:三端稳压器L7812的输入电压只要大于12V就行吗?比如接15V,24V都行吗?

网友A:
7812最大输入35V,再高厂家不保证不损坏。最小输入电压大约14.5V(与输出电流有关)。

网友B:
最低输入应该是大于输出电压2.4-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