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 和unsing 的关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15):
这样说的对.
C51的中断,进出中断的时候要进行压栈出栈,通常有ACC,PSW,R0~R7几个.
如果中断和主程序使用了不同的寄存器组,即用了using指令指定寄存器组,R0~R7通常不会被压栈.提高的中断效率.

网友B:
最简单的控制方法
同一中断优级使用同一个using x,不同的优先级不可以使用同一using x
把主循环看成是最低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C:
寄存器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