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erilog HDL程序

楼主(2011-08-13):
16个数据通道,在针时钟的上升沿选择选择偶数通道在下降沿选择奇数通道,并且在位时钟的上升沿时开始采数,在位时钟的6个周中采12位数,采这12位数的时候最高位是不是符号位,关键是通道的选择,由于我编程刚刚起步,在这下手有时候找不到突破口,高手一看就明白!下面我附带时序文档和我截取的时序图,在另一个附件(afe5851中有完整的)

网友A(2012-03-16):
这个很简单啊。一个通道在DCLK上升沿采数据,另一个通道在DCLK下降沿才数据。当两个采样通道数据都采样到6个数的时候,将两个通道的数做一个合并。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一个比DCLK更高频率(建议至少高2倍)来检测DCLK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每当采集到边沿时(前提是FCLK为高),将数据移入移位寄存器,每移位12此,将移位寄存器的数据取出。

网友B:
如果是我一定采用2倍的时钟速率。

网友C:
如是xilinx的芯片用原语更方便,IDDR2,.v代码中直接例化。:lol

网友B:
:)给个例子呗。哈哈

网友C:
IDDR2 #(
      .DDR_ALIGNMENT("NONE"), // Sets output alignment to "NONE", "C0" or "C1"
      .INIT_Q0(1'b0), // Sets initial state of the Q0 output to 1'b0 or 1'b1
      .INIT_Q1(1'b0), // Sets initial state of the Q1 output to 1'b0 or 1'b1
      .SRTYPE("SYNC") // Specifies "SYNC" or "ASYNC" set/reset
   ) IDDR2_inst (
      .Q0(Q0), // 1-bit output captured with C0 clock
      .Q1(Q1), // 1-bit output captured with C1 clock
      .C0(C0), // 1-bit clock input
      .C1(C1), // 1-bit clock input
      .CE(CE), // 1-bit clock enable input
      .D(D),   // 1-bit DDR data input
      .R(R),   // 1-bit reset input
      .S(S)    // 1-bit set input
   );

参数的设置及端口的定义参见xilinx相关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