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接10针JTAG怎么接?

楼主(2011-08-13):
请教大家:C8051f340接10针JTAG怎么接?这款单片机下载程序必须要用仿真器吗?

网友A:
必须用开发器,U_EC5约100元,以前价格,现在应该也差不多。

如果目标板有电源的话,只要接三个信号即可:
信号      U_EC5调试器脚号
GND: 2,3,9
C2D     4
C2CK   7

文档是官方340开发板的,可参考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