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靠单片机能做高精度的测量控制板吗?

楼主(2011-08-13):
(无正文)

网友A:
10万分之一,按我理解起码要用17位DAC才行。

网友B:
精度由ADC和信号处理电路决定。
和是用FPGA还是MCU没直接关系。

楼主:
我觉得FPGA的集成度高各方面都比单片机好,单片机的内存就不大啊,本人一直都感觉单片机低档一些。要想做好一个系统,其实和所有器件都有关系的,一个系统的指标是由系统里最差的器件决定的

网友C:
千求万带,一桶浆糊。。

网友D:
说的都是梦话。

网友E:
三路模拟测量

网友F:
不知所云

网友G:
看不明白。。。

楼主:
恩,没睡醒

网友H:
正在测试,msp430afe253 24位ad,不增加任何滤波的情况至少能保证ad的有效位数为15位,增加一些简单的滤波能保证你的要求的,可以试试.

网友H:
253本身就是3路AD转换器,有内部的基准点压,1.2v,我这里只做了16位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