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问题?

楼主(2011-08-13):
最近做了一个360W开关电源,调试成功,出货客户,二天后退回,说跳闸了。
回来上电带负载一直没事,后来到客户端查出电源接大地用一个小时跳闸,不接大地就不跳。。什么原因呢?也没漏电吧,是浮电?

楼主:
急需高手讲解。。。

网友A:
可能是绝缘材料耐温度不够,对地漏电,致使漏电保护跳闸。
以前曾遇到一种塑料变压器骨架,常温时绝缘性能很好,但高温70摄氏度左右时绝缘电阻急剧下降,绕组对铁心漏电流在1000V电压作用下达10mA以上。

楼主:
3# maychang    如果是这种情况应该会烧坏电源吧?但没有烧

网友A:
4楼:
这种情况不会烧电源,仅在铁芯未可靠接地线时人体接触到铁芯会感觉到麻,甚至触电。

网友B:
难道只能换绝缘材料?

网友C:
用三层绝缘的

网友D:
应该是漏电造成的,你检查一下你这个电源对大地端的漏电流有多大。